晶体管射级跟随器 ***版主成长路***

楼主(2010-01-03):
图2为射级跟随器

楼主:
两者的不同,我的理解是:图一可以进行电压放大,电压放大稳定;图二只能电流放大,电压随着负载的大小而变化。

楼主:
戴维南等效图:

网友A:
这是何苦呢?就是用Word画个图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搞行为艺术?

网友B:
基极只有5V,发射极能输出超过5V?

网友C:
图片和算式,精美点更好。

另外,画图工具的一些基本技巧要掌握:

文字输入
按shift键画直线,画圆,画正方形
画完后重新拼一下,以求美观。

有些地方,有WORD编辑会很不错。
有的地方则应当用专业软件绘图

网友C:
帖子漂亮不但严谨精神的表现,也是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

网友C:
内容上:

这不是论述或论文,或进行著作,有些地方确实不必详细讲解,关键的地方挑出来,并细讲体会比较好。不必要的尽可省略。

网友C:
有志当版主很好。
但你不但要将技术传授出去,更重要的是要将精神和技巧传授出去。

楼主:
恩 ,好的.画图的确让我很苦恼.我先学习一下怎么画图
传授技术?您太抬举我了 呵呵~ 只是一种学习笔记的形式

网友C:
放自己手里,可以随便点儿,拿出来就要尽量漂亮点儿。文字编辑和绘图,确实不能太随意。文字越精确越好,图越漂亮越好读好理解好**越好。

另外,根据我的理解和经验:一个帖子一个问题,一般尽量不要通过跟帖完成。这样,会显得较严谨一些,可信度也高一些,人们会更喜爱一些,受益率和收藏率也要更高一些。

楼主:
的确,也是一种严谨作风的体现
等我能够排版美观了再来发帖,开始没想那么多,发帖也是个技术活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