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向你请教?铅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0-01-03):
铅蓄电池充电充电电压起不来,以前是好的,大约是放的时间有一年没有动!现在充电,电压到7伏多后就上不去了,似乎还有硫酸味道,放置一段时间后,电压为0,怎么处理。是12V120AH的免维护电池!

网友A:
没救了,换一个吧。

就算勉强救出来,性能也是严重不行的。

网友B:
;P扔了吧,都放一年了...

楼主:
偶搞了24个500UF450V的电容,准备电击试看看!估计极板之间有轻微短路现象

网友A:
汗!
注意安全。

楼主:
本来是2个,这个应该是我折腾过的一个!

网友C:
交保险了没

楼主:
回楼上的,谢谢关心,偶的工作是输电线路和配网检修,工作电压是10KV---110KV

网友D:
你强!!!!!!!!!!!!!!!!!!!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有点吹牛了),这是长时间电池不用造成的硫化现象,你可以用去硫化的方法,因为没有什么所谓的电池修复仪,所以建议把电池充满点,也就是你的7V多,然后找个线短路它10秒,然后再充几分钟,然后再短路,不停的重复,至于管不管用,就得看老天的了。这一过程可能要一天。反正我们这里的电池硫化现象我都是这么搞的。当然没有你那么严重,效果还可以。
短路期间放电的电流可以控制在  30--40安   再大了我没感试
再有,谁也没有那么闲的一天时间干这个,你可以有时间就充 ---放 ---充 ,估计几天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网友E:
电池硫化了,可以加大电流进行充放电的修复。

网友F:
嗯。。是这样。只能快充快放。。我以前也做过电池充电这一块。但但是小电池。电流不大。象他们说的30--40A的我就没试过。我胆子小。对大电流高电压我但有点怕。。呵呵。。入错行了。。。

网友G:
蓄电池修复,很难
偶修过很多端电压非常低的电池,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原因并不是极板的问题,而是蓄电池格间短路,也就是说蓄电池的塑料外壳坏了,
因为极板上的铅或者二氧化铅变成硫酸铅后,体积会增大,所以就会变形,产生应力,结果电池就变鼓了。
而由于塑料外壳设计上的缺陷,连接处没有缓冲,造成开裂,电池失效。

当然,更理想的机构,在连接处应该是弧形。

网友H:
恩!
学习了  硫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