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做计算器小问题

楼主(2010-01-03):
我在利用51和4个数码管做计算器,51的P2口做数码管的位选,P1口用于连接4*4
键盘,现在只编出来一位数的计数器,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应该怎样区别从键盘输入的一个数与第二个数,因为这个问题想不明白,所以到现在也没编出来多位数的计数器,我的一位数的计数器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把由键盘输入的数赋值给s1(第二个数),然后再执行在输入运算符时(例如+号),将s1的值赋给s2(第二个数),在按下等号键时,执行运算,现在麻烦大家指导下,怎样利用其他的方法来区分输入的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不要只告诉我设置标记,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你百度一下那个hotpower的关于按键的老帖子。

楼主:
我的按键没问题,我只是想知道保存第一次按下的数与第二次按下的数,是程序思想问题呀

网友B:
对按下的键进行判断,看是不是运算符。

网友C:
你有protues吗?那里面有一个自带的关于关于计算器的例子,有源代码,很不错的。。。

楼主:
我有proteus,里面的那个关于计算器的程序一句注释都没有,我么看懂,我知道对按键判断是不是运算符,但是如果两次输入的都不是运算符,怎样存储这两个数,然后又怎样提取这两个数,不要简单的告诉我用数组,我希望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D:
对所有输入的键值进行分析 区分出运算符 查找出连续的数字 剔除无效的输入

网友E:
对输入串进行判断.

楼主: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例子给我看看,最好有注释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