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各位高手救命啊,郁闷死了,帮帮我吧

楼主(2010-01-03):
module cpuRamPort( clk,pRs,pCs,pRd,pWr,pBus,rAddr,rBus,rCs,rWr,rRd,rgb );
    input clk;
    input pRs/* synthesis syn_noclockbuf = 1*/;
    input pCs/* synthesis syn_noclockbuf = 1*/;
    input pRd/* synthesis syn_noclockbuf = 1*/;
    input pWr/* synthesis syn_noclockbuf = 1*/;
    inout [7:0] pBus;
    output [16:0] rAddr;
    inout [7:0] rBus;
    output reg rCs,rWr,rRd;
    output reg [7:0] rgb;
    reg [16:0] portAddr;
    reg [7:0] portData;
    reg [7:0] ramData;
    reg [3:0] insReg;
    reg [1:0] stat;
    reg portNew,ramAck;

    assign pBus = ({pRs,pCs,pRd}==3'b100)?ramData:8'hzz;
    always @( posedge ramAck or posedge pWr )
    begin
        if( ramAck )
        begin
            portNew = 0;
            portAddr = portAddr+1;
        end
        else
        begin
            if( pCs==0 )
            begin
                if( pRs==0 )
                    insReg = pBus[3:0];
                else
                begin
                    case(insReg)
                    4'h0:portAddr[7:0] = pBus;
                    4'h1:portAddr[15:8] = pBus;
                    4'h2:begin
                            portData = pBus;
                            portNew = 1;
                        end
                    4'h5:portAddr[16] = pBus[0];
                    endcase
                end
            end
        end
    end

    assign rAddr = portAddr;
    assign rBus = ( rCs==0 && rWr==0 )? portData:8'hzz;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case(stat)
        2'b00:
            begin
                rgb = rBus;
                rRd = 1;
                rWr = 1;
                rCs = 1;
                stat = 2'b01;
            end
        2'b01:
            begin
                rCs = 0;
                if( portNew )
                begin
                    ramAck = 1;
                    rWr = 0;
                    rRd = 1;
                end
                else
                begin
                    ramAck = 0;
                    rWr = 1;
                    rRd = 0;
                end
                stat = 2'b10;
            end
        2'b10:
            begin
                if( !ramAck )ramData = rBus;
                rWr = 1;
                rRd = 1;
                rCs = 1;
                stat = 2'b11;
            end
        2'b11:
            begin
                ramAck = 0;
                rWr = 1;
                rRd = 0;
                rCs = 0;
                stat = 2'b00;
            end
        default:stat = 2'b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段代码前仿真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synthesis后再仿真就不正确了,什么原因呢?是代码问题
还是synthsis工具问题,我是初学者不知到底怎么回事,高手们帮帮忙,把代码拷贝到你的机器上
试一下啊,最好把前仿真与后仿真的波形拷贝下来发到论坛上,帮忙啊。。。。

网友A:
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B:
没具体看,
不过话说你阻塞赋值用的多了点吧,
时序性能可能会有问题,
一般推荐使用非阻塞赋值。

网友C:
激励文件有问题?

网友:
激励文件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前后两次激励应该一样的吧,
综合前仿真如果没问题,激励就应该是没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