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8051f单片机和c8051有啥区别?

楼主(2010-01-03):
c8051f单片机和c8051有啥区别?

网友A:
难道是升级版?

网友B:
找到一段关于c8051f单片机的,看完还是不明白二者区别

Silicon Laboratories 公司出品的C8051Fxxx系列单片机是高集成度的混合信号系统级芯片(SOC),具有与MCS-51完全兼容的指令集。 1. 模拟性能最好:内部ADC分辨率高达16位(SAR)、24位(Σ-△)。内部DAC分辨率高达12位。 2. 执行指令速度最快:采用流水线处理技术,机器周期由标准8051的12个系统时钟周期降为1个系统时钟周期,70%的指令执行时间为1~2个时钟周期。大部分C8051F单片机能达到25MIPS,最高的可达100MIPS。 3. 功能密度最大:在3*3mm小封装内提供内部时钟振荡器、12位ADC、UART、SPI、SMBUS、LIN等强大外设,运行速度达25MIPS。QFN11封装的片子能提供8个GPIO。 4. 拥有灵活的I/O分配机制

网友C:
就一样 东西吧!

网友D:
不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肯定不一样,有差别的

网友E:
这两个是差不多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