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CCS中,unsigned char是两字节的?

楼主(2010-01-03):
我的环境,CCS2.2,DSP F206,在线仿真看变量的时候,居然是这样的?

说明一下,Test_data数组是浮点ch解析出来的,从图片可以看出,数组中的两个数据衔接起来就是ch。

网友A:
怎么会占用两个字节呢,
奇怪。

网友B:
DSP没有8位的存储单元,都是16位的

网友:
这样存储会不会出问题呢,
高8位是写0吗?

网友C:
三楼的说的对,那款芯片没有8位的存储单元,都是16位的存储单元

网友D(2015-03-04):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在数据类型转换方面是很重要的

网友E:
同意3楼

网友F:
不同处理器有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编译器对数字类型的宽度不一样,通常与处理器的位宽是对应的。看一下编译器的文档。206没用过,C54xx和C55xx的char和int都是16位的,C6000的char是8位,int是32位,这些compiler的手册里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