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了很多天也不明白,哪个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1-03):
void DA_OUT(unsigned CHANNEL,unsigned int RNG,unsigned int SPI_DATA)

SpiaRegs.SPITXBUF=(CHANNEL<<14)|(RNG<<13)|(SPI_DATA<<5)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啊  这不是c语言么
channel 是通道号
rng 是范围??
spi_data 是 数据

SpiaRegs.SPITXBUF是spi发送缓冲区

15 14   这两位是 通道号

13       这位是范围?? 不一定
12-5   这些是模拟量输出数据

SpiaRegs.SPITXBUF 应该先清零 啊????

你结合 DA转换的命令 时序和硬件部分 就清楚了

网友B:
楼上讲的真清楚,
学习了。

网友C:
是啊,积分那么多,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D:
2楼的帖子数这么少,积分这么多,怎么回事呢?

网友E:
别的途径奖励的呗,你以为就发帖子奖励啊

网友E:
比如上传代码之类的

网友D:
第一个句子不就是定义了一个DA_OUT子程序嘛,它有三个参数CHANNEL、RNG、SPI_DATA
第二个句子不就是个移位操作喽,CHANNEL左移14位,RNG左移13位,SPI_DATA左移5位,移出之后低位补零,之后它们三个在“或”一下,赋给SpiaRegs.SPITXBUF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