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DIUSBD12的数据地址和命令地址?

楼主(2010-01-04):
我买了里面的usb开发板,感觉 其中的 数据地址和命令地址好像不对啊,PDIUSBD12芯片的28脚,即A0好像是通过一个10K的电阻到地的啊?谁能解释下为什么这样写吗?

//PDIUSBD12命令与数据地址
#define D12_DATA_PORT 0xff02 //D12 数据地址
#define D12_COMMAND_PORT 0xff03 //D12 命令地址

网友A:
A0不作为地址总线使用,当A0接地时,表明单片机应该用外部总线方法驱动D12,关于总线的地址,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只要片内外数据总线地址不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2-10):
总线的地址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