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这两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0-01-04):
方案一:我们有个产品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9v 1A),想在产品中增加一个USB输出口给一些小电子设备充电(如苹果iPod等),我查了资料电脑的USB输出为5V,500mA(最大),我的 想法是增加个L7805(最大输出1A),这样的 方案可以吗?
方案二:和方案一反过来走,我想用电脑的USB给产品供电,这里要用到一个升压芯片,升压后的电压为9v,电流要大于1A,请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芯片,价格要不要太高。
请有过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多给给意见和建议,谢谢先!

网友A:
.
.
.
方案一应该可行,至于方案二嘛,我就不清楚了,
http://www.dziuu.com
.
.
.
.

网友B:
方案1需要考虑电源适配器功率容量是否够?
方案2不可行。

网友C:
方案1中USB口电源轨上需串联自复式元件(PPTC)。mSMD110/150

网友D:
楼主自己都是说了USB的供电能力是5V,500mA,你的要求又是供电,9v,电流要大于1A,无论升压也好,降压也罢,显然USB的功率供给不够,方案2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