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正反关断开关。

楼主(2010-01-04):
因为MOSFET只能对正向电源关断,其内部的二极管使反向导通,因此想寻找一种对正向和反向均有关断作用的器件。有哪位朋友用过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个三极管不就可以啦

楼主:
上图是两个电源供电的电路,为了防止D715烧毁而使电池电流注入USB接口所以想加个MOSFET,但是MOSFET没有反向截止的作用。因此想请大家推荐一种能正反向均截止的器件。

楼主:
2楼,三极管有压降且过电流太小。

网友A:
用PNP型的三极管就没有压降了,可以选用你需要的三极管型号来满足电流哦

楼主:
5楼,第一,只要是三极管CE结都会有压降。第二,三极管的功率比较低,不能通过大电流。
还是用别方法吧

网友B:
用两只MOSFET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两个MOSFET反向串联?
我用的是P-MOSFET,如果用两个MOSFET反向串联的话,电流就会从第二个MOSFET的二极管内部流过,不但会产生压降,电流大的话还会烧毁二极管。所以这个方法我一开始就给排除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8楼
电流就会从第二个MOSFET的二极管内部流过,不但会产生压降,电流大的话还会烧毁二极管????
工作时开通管子,不工作时断开管子。。。电流是不会从二极管流过的

楼主:
9楼,看一下图。讨论一下。图中为两个P-MOSFET,输入级为S级,输出级也为S级。如果Ctrl为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想把问题考虑清楚。

楼主: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好好想想。做事情要认真。

网友C:
对于MOS管,你也可以反着用(D和S对调用),就不怕MOS管内部二极管;这样就可以用MOS管区关断D715那路,防止反灌;

网友A:
回6楼:第一,只要是三极管CE结都会有压降。第二,三极管的功率比较低,不能通过大电流。
这是谁说的?如果你连几十mV电压降也接受不了的话,V-MOSFET看来也不能够胜任,其反向阻尼基二极管至少也有0.3V以上的电压降,另外三极管的电流也有大的。你需要多大电流呢?
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V-MOSFET串可控硅来实现。两个P-MOSFET串联是达不到你所要求的效果的。

楼主:
回12楼:P-MOSFET的D和S级可以对调用吗?我没用过,书上也没这样写过。
回13楼:三极管处在饱和级也得有0.2-0.5V的压降,压降到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功率,如果有压降,且通过大电流的话就会在三极管上产生功耗,一般三极管的功耗都比较小。用MOSFET的愿意是它压降很小,几乎没有功耗。还有,你说的两个P-MOSFET串联我感觉也达不到效果。还有,我需要最大1.5A的电流。

网友A:
看来LZ对三极管的特性并不是很了解,说了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