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交流微小功率提升电路

楼主(2010-01-04):
    找到一个外文资料,介绍了一种在微弱交流电流情况下可大幅提升输出功率的电路,资料介绍提升幅度可在4-9倍,据说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技术,简称SSHI(同步开关电感)。

    电路结构大致是:在全波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入端并联一个电感,该电感平时处于关断状态,只在每个交流周期最高峰值的时候瞬间接通,高峰之后又关断,以此循环。和开关DC-DC电路比较类似。电路很简单,核心是一个可以检测每个交流周期峰值的电路,在峰值的时候输出一个方波去控制一个场效应管开关。

    图1为该电路的电路图,在L上分别串接随交流峰值交替导通的P型和N型场效应管,串接在场效应管上的二极管可使电路导通后快速关闭,在其之后就并接上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入端(图中未画出)。过零比较器IC1检测交流周期峰值,并在峰值时输出方波控制场效应管开关的导通。D1、D2和C1、C2构成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为比较器提供悬浮工作电源。C3、R1、R2组成的微分电路用于提供运算比较器的输入控制电压。因为是提升微弱电流的功率,电路要求使用器件功耗尽可能小。

    搜索到国内一篇学术资料,也介绍了该类电路(图2),和图1比较增加了一极运放,但图1和图2不知哪个正确,这样说的原因是:图2中需要实现交替开关的场效应管也是选用P和N型,既然这样好象就没有必要在控制输出端再加入反相器吧?

    对该电路很感兴趣,很想动手做做实验,但E文水平有限,资料看得不是很明白,而且只提供了电路图,并没有数据,所以在此请教:当输入的交流电压在5V,电流在1mA时该电路各器件的选用值和型号,如适合该电路使用的:场效应管、比较器、二极管的具体型号,以及电阻、电容的具体值。另就是希望各位老师指点该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看不出怎么能“提升功率”。

网友B:
无源网络怎么提升功率?

网友C:
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概念弄错了?

贴原文或者连接出来看看

网友E:
楼主说的没错,准确说输入应该是最大驱动能力为1mA,而不是恒流为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