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04):
main.c: Error: command-line:  #564: cannot open preprocessing output output file "main.d": Permission denied

网友A(2011-12-19):
那时因为你的工程里的文件是只读的,有些文件无法编译生成

网友B(2013-02-20):
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C(2013-05-03):
将中文路径改为英文路径

网友D:
工程里面有 main.d 这个文件吗?

网友E(2013-06-2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文件的只读属性去不掉!

网友F(2013-10-20):
1.将中文路径改为英文路径
2.去掉文件的只读属性
3.用做out输出的文件夹也不要是中文

网友G(2014-07-18):
顶  把OUT中的文件名称改为英文,不要用中文的

网友H(2014-11-02):
将out文件名改成字母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