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次的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差异大吗?

楼主(2010-01-04):
例如TLP521,DataSheet上面说100-600,如果是同一批次,电流传输比是不是也在这个范围波动?

网友A:
是百分之......,具体看后缀。

网友B:
不会100%-600%,但差异是非常大的。

网友A:
确有如此跨度,但与相应的后缀有关。
原厂已经给了筛选和分类。

网友C:
手册给出的是极限分布情况,实际要窄一些,同一批次(要真正的同晶圆才算)具有相似性,但这是概率统计的结果,必然会有例外,所以不能在生产中坚信同一批次元器件的一致性,必需靠元件规格的选择来保证,确实如楼上HWM所言,有型号后缀的话,可能是与参数分布范围有关,具体见原厂资料。

网友D:
常用的TLP521连50%都没有

网友E:
设计参数要范围大些,按照30%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E:
个别不行的直接更换器件就行了。。。

楼主:
如果相差大,测试和更换零件都是相当麻烦的啊

楼主:
再顶一下,没新内容就要结贴了

网友F(2010-05-25):
设计的时候一般典型值是取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平均值,在这个值的附近,光耦的性能越好,当然不同的批次会有差别,但是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G:
同一批次的差距不大,差距大的可能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