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NUC945A这款很感兴趣啊,不知道价格几何?

楼主(2010-01-04):
我现在用的atmel 9260,另外现在有开发板了吗?网上都搜不到啊.

请回复邮件modnar75@hotmail.com

网友A:
比较便宜,开发板应该是有的。
另外开发包里有开发板软硬件的全部资料。

楼主:
晕,比较便宜是多便宜啊? 能不能短消息或者邮件给个大概的数:dizzy:

网友B:
应该是和三星一个价位的.
零买过950.

网友C:
应该便宜比较多...不过功能少 (Ex, no JTPG/LCD...etc.)
开发板应该和950一样...

网友D:
NUC950的开发板我们有,请参考www.ncbtek.com

网友E:
概述
NUC950是一款集成了32-bit ARM926EJ-S内核的微处理器,该内核还具有一个完整的存储器管理单元(MMU),以提供支持现代操作系统多程序设计所需的虚拟存储器功能,适用于要求高性能和低功耗的嵌入式产品中。
NUC950 提供了一个8kB指令高速缓存和8kB数据高速缓存,整合了一些外围电路,可以使用户更好的控制成本,便于开发,其中集成了1个以太网MAC、1个支持 TFT面板的LCD控制器、2D图形加速控制器、1个支持1.1/2.0 高速/全速/低速USB 主控制器,1个USB 2.0 的设备控制器等等,具体的参考特性部分,可以大大的节约产品的整体成本。

特性
集成了32-bit ARM926EJ-S内核的微处理器处理速度可达200MHz;
· 1路网络控制器MAC(10/100Mbps);
· LCD控制器,支持TFT;
· 2D图形加速模块;
· USB1.1/2.0高速/全速/低速主控制器;
· USB2.0高速/全速设备控制器;
· 4路独立的PWM;
· Nand Flash控制器带有ECC1/ECC4;
· SD/SDIO/MMC/MS控制器;
· 1路USI(SPI/uWire)可实现SPI Flash/NAND Flash/Nor flash boot;
· 3路UART端口;
· 2路I2C控制模块;
· 2路GDMA控制器;
· EBI 可支持 ROM/SRAM,Nand Flash,Nor Flash,SDRAM,I/O;
· 5个24bit的定时器;
· 内建1路的看门狗定时器;
· 16×8的键盘扫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