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扩展电路疑问

楼主(2010-01-04):
(无正文)

网友A:
用专用程序配合应该可以。

网友B:
你的键盘里面有没有组合键,如果没有的话,键盘检测是通过轮训,或者中断方式解决的,还有有没有用到专用芯片,如果都列出来,可能更好判断一些。

楼主:
P0口通过74HC245,再经过上拉电阻就直接外接。其中P2.2口控制245的DIR信号!

楼主:
没有组合键,都是单一功能按键

楼主:
各位大大,帮帮忙哟!

网友C:
问题是没发现,但有风险吧,键盘扫描时会引起误判。
需要很好的程序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