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99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截图如图,我想让相邻管脚gnd的覆铜不是一大坨的样子,而是如另图所示,请问怎么修改?(一覆铜相邻管脚就连在一起了。给焊接带来很大干扰。)谢谢
PROTEL99SE中怎么设置一块区域可以在辅铜时自己避让的
PROTEL99SE中怎么设置一块区域可以在辅铜时自己避让的
要实现上述这样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铺地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可以不让覆铜不语相同网络标号的焊盘相连。

再说,覆铜不裸露的,焊盘还是焊盘,没事吧~

俺是菜鸟~

网友B:
1. D->R->选择Manufacturing选项卡->选择Polygon Connect Style。覆铜的连接有三种方式,Relief Connect是突出连接,与覆铜同网络的焊盘/过孔/填充仍然遵循其它规则,只按选定的方式用有限的连接线连接;Direct Connect是直接连接,覆铜完全包裹同网络的焊盘/过孔/填充,也就是你图1的效果;No Connect是覆铜不直接连接同网络的焊盘/过孔/填充。
2. 可以在勾勒覆铜外形时避开特定区域。若区域的位置比较特殊,也可以用keepout绘制相应的避让区域外形,不过这样在修改时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C:
3楼说的好            也可以自己手动布线

网友D(2011-05-09):
把覆铜的线设置大点。

网友E(2011-06-29):
我的PCB覆铜时候把焊盘和导线全连接在一起了,请问我要咋设置

网友D:
在规则里设置。

网友F(2011-08-05):
三楼讲的好!@
还可以在不想让它布道的地方画在keepout成上画上区域!

网友G(2012-02-28):
手动覆铜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吧,设置好覆铜方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