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哇:求DC TO DC

楼主(2010-01-04):
输入12~48  转12V出来;电流1A左右 IC
求:高手推荐哇。

网友A:
http://focus.ti.com.cn/cn/docs/p ... nt/tl2575hv-05.html
tl2575hv-12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回复:①点秋竹,十分感谢

网友B:
去NS、TI、MAXIM、ST、LT等的官方网站查选型手册。

网友C:
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D:
在12输入时,还要有12V输出,只能用隔离式电源,我现在线路,如有兴趣请联系我

网友E:
金升阳的DC TO DC 挺出名, 我觉得可以找一下

网友F:
爱立信的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