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1驱动电路

楼主(2010-01-04):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样设计MOC3061驱动电路可行否?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光耦的驱动电流很小的,不需要上拉

楼主:
MOC3061的可靠触发电流为5MA至15MA。
问一下,他的保持电流为100uA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是反向漏电流。

楼主:
那我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C:
建议加一个三极管好点,三极管开关特性使电路稳定性更好,不过增加成本费用,没必要不用要求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