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接入电脑后,怎么让其自动下载程序?

楼主(2010-01-04):
怎么让68013连接电脑后,使其自动执行download功能,下载hex的程序。是不是要改驱动,该从何入手呢? 另外如果想将程序固化在开发板中,要怎么做

网友A:
程序自动下载和上位机的下载软件有关吧. 自己写个上位机的软件,让电脑一检测到68013USB设备插入,就自动下载程序,不用再点"download"了.
LZ是不是量产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到那个阶段,现在想先实现自动下载。最终的目的是想把程序固化在板子上,因为有可能要脱离上位机,可以拷在eeprom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