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USB DEVICE SOS!!

楼主(2010-01-04):
description for my question:

- host OUT a data
- STM32 receive it
- then use USB_SIL_Write(...) to write data to TxFIFO
- finally,host execute IN command,the data can be read right.
- then STM32 USB will catch a IN interrupt.in this interrupt ISR,use
USB_SIL_Write(...) to write data to TxFIFO again
- in this condition,host can read data from device at any time correctly.

I am sure that host OUT command is OK.

if host uses OUT to send data several times, then host can not useIN command to read data from device(stm32 have no interruptresponse),but data from host received correctly.

any reply will be appreciated.

网友A:
- host OUT a data?
data is the plural of datum...
所以还是说中文吧。

网友B:
What is host? What is the driver in host? Who wrote it? Are you sure it is good?

楼主:
- 主机OUT指令(自定义的一些数据)
- stm32接收到主机的‘特定’数据后,使用USB_SIL_Write(...)函数往TxFifo写数据
- 这时主机IN指令,可以正确的收到stm32的数据,然后stm32产生一个‘传输完成中断’,并使用USB_SIL_Write(...)函数再次往TxFifo写数据。
- 这样主机就可以在任意时刻IN指令(经测试没有问题,每次读取的数据都正确,速度在上位机每次读8k的时候可以达到700k)。

问题:当满足以上条件的时候,上位机连续OUT几次(中间不执行IN指令,stm32可以正确接收)后,再执行IN指令,stm32无中断产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问题可能有多种,
1、可能是TxFifo溢出,很多FIFO在设计的时候对overflow和underflow的处理是要求软件参与的,因为IC对这两种错误的处理略微有点麻烦。
2、USB的ip可能出了问题,USB传输的时候依靠dTD来做控制,在你收到多个指令之后会向USB ip发出多个传输指令,这些指令中包含对USB传输启动的触发,而一旦产生了前一次传输未完成而第二次触发已经产生,USB ip的处理可能是丢弃,也可能是直接Reset掉前面的内容。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建议在每次传输之前查询USB core的busy状态,不busy了再传。
3、通用并且安全的做法就是,主机侧随时挂多个in的urb等待,什么时候device有数据了,这些urb马上返回给应用程序。这种主机侧发多个命令而不挂in urb的方法不符合软件操作流程和硬件原理。

楼主:
谢谢5L兄弟。
1.下位机一次只往TxFifo放64字节的数据,当IN指令完成后再放64字节,所以应该不会溢出的。
2.感觉像这种,下位机把数据放入到TxFifo中,但主机可以选择读取或者OUT指令,一旦主机选择OUT指令了,是不是就发生了你说的这种情况了??
3.不太明白,意思是有3个线程来IN??

网友A:
不用三个啊,只需要你把多个urb挂到USBD上,保证永远是HOST在等待device传输,而不是device已经准备好数据来等待HOST取,意思就是device随时可以发数据并被取走。
如果HOST也是嵌入式的,没有USB协议栈,只需要保证在每次接收中断处理了之后立即把另外一块buffer挂上去并启动接收。

网友A:
按照LZ在6楼的描述,应该FIFO和USB ip都没问题,而是device这一侧在长时间数据发送不出去之后,软件混乱了。

网友C:
這個問題應該是UsbLib的Bug,你只要把usb_config.h裡
#define EP_NUM                          (4)

/* OTGD-FS-DEVICE IP interrupts Enable definitions */
/* Uncomment the define to enable the selected interrupt */
//#define INTR_MODEMISMATCH
//#define INTR_SOFINTR
#define INTR_RXSTSQLVL           /* Mandatory */
//#define INTR_NPTXFEMPTY
//#define INTR_GINNAKEFF
//#define INTR_GOUTNAKEFF
//#define INTR_ERLYSUSPEND
#define INTR_USBSUSPEND          /* Mandatory */
#define INTR_USBRESET            /* Mandatory */
#define INTR_ENUMDONE            /* Mandatory */
//#define INTR_ISOOUTDROP
#define INTR_EOPFRAME
//#define INTR_EPMISMATCH
#define INTR_INEPINTR            /* Mandatory */
#define INTR_OUTEPINTR           /* Mandatory */
//#define INTR_INCOMPLISOIN
//#define INTR_INCOMPLISOOUT
//#define INTR_WKUPINTR            /* Mandatory */
拿掉 #define INTR_EOPFRAME 的註解即可(因為程式運行時
不知什麼因素會自行ENABLE INTR_EOPFRAME中斷)

楼主:
9L的建议我已经试了,还是出现我先前的问题。

xinzha
我如何解决这个软件混乱?“只需要你把多个urb挂到USBD上”,urb和usbd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不知道你HOST侧是用的什么系统,我只做过Nucleus和Linux的USB驱动,但是我想USB协议栈这儿都不差不多吧。
urb就是你传输数据的请求的数据结构,usbd或者是usb kernel是对主机侧USB controller的驱动和协议栈的封装,然后提供给上一层驱动一些接口供调用。
以linux举例来说,你只需要把urb结构填好,里面有回调函数,传输方向等等的属性,然后每次回调产生说明已经接收到了相应的包,这时候把另外一个usb用再submit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是在xp系统下,usb驱动用的是CyAPI的。
现在是一个线程不停的IN指令,数据可以正确接收,但是当我点击按钮发送OUT指令的时候,下位机就没有中断响应了,我这种方法应该和你说的差不多吧。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从来没写过windows的程序。
你检查一下当你发送out指令之后,主机这一侧是否有in的请求挂上去。
如果有bus doctor或者usb explorer之类的usb总线监视器就抓一下,实在不行可以用一个软件抓包软件,好像叫bus hound看一下。

楼主:
我觉得主机这边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应该还是下位机软件出现混乱了,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

网友A:
问题:当满足以上条件的时候,上位机连续OUT几次(中间不执行IN指令,stm32可以正确接收)后,再执行IN指令,stm32无中断产生。
按照你的描述,上下可能都有问题。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试了。
问题:当满足以上条件的时候,上位机连续IN指令时(stm32可以正确接收),再执行OUT指令(执行1次),stm32也会无中断产生。

网友A:
晕了,先查这个时候stm32是个什么状态吧,是活着还是挂死了。
如果是挂死可能是中断处理或者什么地方处理错了。
如果还活着的话就要看总线上是否真正把数据发送给了stm32,因为调试这种问题的时候首先一点是相信操作系统提供功能的强壮性以及可靠性,看是不是自己的应用被阻塞在什么地方而导致最终发送失败。
如果stm32活着,并且数据在总线上已经发送过去,并且格式正确,但是没有激起stm32的接收完成中断,那就先查查中断是不是被关了,如果打开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STM32活的好好的,就是不产生“传输完成中断”了,我在仔细看看吧。
主机这边的程序应该是没问题,不过我用bus hound只能看出正确传输的数据,比如DI,DO等。

网友A:
看DI/DO对,如果DI和DO数目一致,那么就是主机程序的问题。
如果是DO多于DI,检查stm32侧吧。

楼主:
如果DI/DO成对出现,也就是主机一个OUT后(stm32接收到OUT指令后,往TxFifo写入数据)再一个IN指令,这样的程序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我现在要求的是主机OUT和IN不一定是成对出现的,随时都可以IN,随时也都可以OUT的。

网友A:
DI和DO是你看到在总线上的数据,如果数目相等,就是说明所有的DO,stm32都已经给回答。如果DO数目大于DI,说明stm32在接收到某些包之后没有回答。而在正常情况下,在总线上看到的一定是DI和DO一样,这里要注意一点,你发出的请求如果没有实际数据响应,总线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这种测试是要找到问题的产生在整个链路的哪个部分。

楼主:
我现在的程序是这样的,如果本次测试只有OUT指令,或者只有IN指令(不管OUT还是IN指令,间隔多长时间都可以,这样出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排除了超时的可能性),那么程序执行一点问题没有,bus hound抓取的数据肯定是一OUT一IN。

但是只要他俩不是成对出现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连续多次OUT后,再IN(即当TxFifo中有数据的时候,主机没有读取,而是继续发送OUT指令)。

网友A:
IN请求一定要比OUT请求多或者至少相等,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出问题是必然的。
另外还要考虑TxFifo和RxFifo的设计,如果这两个Fifo不是独立的,而是分时复用的话,那就一定会出问题(不过应该商用项目上没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A:
还是先去看一下usb的协议吧,如果你的OUT请求期望设备有回答,那么在你发出OUT之后IN也应该挂上,在linux下有类似于下面这样的系统调用:
usb_control_msg(pd_device->udev,
                         usb_rcvctrlpipe(pd_device->udev, 0),
                         REQ_GET_CMD | cmdid,
                         USB_DIR_IN | USB_TYPE_VENDOR |USB_RECIP_DEVICE,
                         lower_16,
                         upper_16,
                         &data,
                         (dataLen + sizeof(*cmd_status)),
                         USB_CTRL_GET_TIMEOUT);
这种系统调用就是直接向设备发一个命令,然后将data的地址交给usb kernel,挂一个IN请求。

楼主:
你说的是控制端点的OUT与IN,我是批量端点的OUT和IN。

- 当主机不停的IN指令(正确收到数据)时,控制端点发送OUT指令也会造成先前的影响。

网友B:
你如何确定你的主机驱动程序发出了IN请求?是否主机根本没有发出IN请求?

楼主:
主机发送IN指令,如果下位机不给出响应,主机这边会一直等待的,我就是这么判断出他已经发出了IN指令请求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BULK另当别论,按照道理来说,单次的BULK成功,多次的也应该成功。如果确信IN请求已经发出来,还是认为device这一侧的接收命令处理出现了问题,连续接收多个命令却一个响应也没出去的话,处理流程可能乱了。

楼主:
BULK端点应该是任意的OUT和IN都可以的,没必要几个OUT后必须给出IN,或者几个IN后必须给出OUT吧.

网友B:
我还是在3楼的那几个基本问题。

楼主:
- 主机是PC机,XP系统.
- 主机驱动是CyAPI,应该是个很成熟的usb驱动.
- 通过CyAPI的接口函数来操作usb读写.
- 单独测试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即只有批量端点的OUT或IN).

网友A:
是没必要给,可你设备侧每接到一个命令都妄图回答,你能暂存多少命令多少回答,你的设备侧有多强壮,是否做了足够的保护?

楼主:
是没必要给,可你设备侧每接到一个命令都妄图回答,你能暂存多少命令多少回答,你的设备侧有多强壮,是否做了足够的保护?
引用 网友A:

不管主机OUT多少次,stm32中的TxFifo中只有64个字节的数据,只有主机IN指令后,下位机产生传输完成中断后才再次放入64字节的数据,不是每次接到OUT指令就往TxFifo中放数据的.

网友A:
不是说这个思路有问题,而是说你的软件实现出现了问题。

楼主:
恩,关键这个软件实现问题出在哪,如果是这个usb库的bug那可就残.
不知道他官方例程是怎么回事,我用那个海量存储的例程,电脑能识别u盘,能显示出容量,但是不能格式化,这样算是好用的例程吗?

网友D:
楼主能把你的收发逻辑流程画出来看看吧
感觉是你程序逻辑上有问题
usb库的代码写得有点抽象,有bug也应是错误使用引入的

楼主:
楼主能把你的收发逻辑流程画出来看看吧
感觉是你程序逻辑上有问题
usb库的代码写得有点抽象,有bug也应是错误使用引入的
引用 网友D:

从来没画过流程图...
我把流程再说一遍吧:
- 首先stm32接收到主机的一个特定OUT指令后,往TxFifo写入64字节的数据.
- 然后当主机IN指令后可以正确读出数据,这时stm32产生传输完成中断,并再次往TxFifo中放入64字节数据.
- 如果主机只想读取stm32的数据的话,只需要发送一次特定的OUT指令就可以了,之后可以随时的,任意的读取数据了.

但问题出来了:
1.在上面流程正常读取的情况下(用线程来不停的读取stm32的数据),主机再OUT一次就会造成stm32无响应(无IN中断,主机进入死循环(等待stm32的数据)).

2.若不用线程来读取数据,而采用自己点击一下按钮读取一次数据的方式的话,则出现以下问题.
- 主机连续发送多次OUT指令后,再IN指令,stm32无中断产生(但是主机这边不死机,也就是执行IN指令的函数有返回,但是数据不对),这时OUT指令正常(即stm32可以正确接收数据),但如果再点击一次IN指令,则主机死机(进入死循环等待stm32数据),stm32无中断产生.

网友D:
看来楼主用的是Bulk传输的方式
Bulk传输的定义是一次性传输大量的数据,对于Bulk传输的特性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我只说说我遇到过现象吧

1。Bulk In对于PC上驱动端而言,就是不停地转发读取urb,一旦读取开始,就一定要完成。完成的条件是所要求的数据传输完成,或是收到不完整的包。中间不能被其它操作打断。一旦中断需要Reset USB
2。Bulk In对于设备的Firmware而言,就是在Bulk In buffer为空的时候就不停地填数据。填充数据也要满足完成条件。每次填充时中间间隔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也会导致无法继续传输,需要Reset USB

USB总线上实际上是半双工传输数据的,主机请求,从机响应
Bulk之所以转得快,是因为一旦总线空闲就主机就发送Bulk的请求

网友B:
请问在上位机发送IN TOKEN时,当下位机没有响应时,下位机回复的是NAK还是错误的数据。

如果下位机一直回复的是NAK,上位机应该在一段时间后进入超时处理。

如果下位机连续回复错误的数据(需要看是什么错误,估计Data toggle的可能性大),则上位机应该发送Set feature命令,要求下位机恢复。

楼主:
回复38L:
stm32在复位后,如果不往TxFifo写入数据,则主机IN指令不会产生中断,主机会死机(知道读到数据为止).

主机会不定时的读取stm32的数据,有可能是1ms,也有可能是100ms,所以我只能在复位后接收到特定的OUT指令后写TxFifo,然后在传输完成的时候再次往TxFifo中填入数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回复39L:
惭愧,不确定下面响应的是NAK还是其他的什么......我感觉应该是NAK吧.

网友D:
回复38L:
主机会不定时的读取stm32的数据,有可能是1ms,也有可能是100ms,所以我只能在复位后接收到特定的OUT指令后 ...
引用 楼主:

改成主机会一直读取STM32的数据,也就是之前xinzha说的随时都保证有一个读取的URB挂在那里

楼主:
改成主机会一直读取STM32的数据,也就是之前xinzha说的随时都保证有一个读取的URB挂在那里
引用 网友D:

改成这种:主机用一个线程不停的IN(读取数据)指令,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这时主机再OUT指令一次就出问题了(主机无响应,stm32无中断产生).

网友D:
如果设备已经在IN了,需要等待这一次的数据传输完成再发OUT命令。不能在数据接收的同时发送OUT命令

楼主:
如果设备已经在IN了,需要等待这一次的数据传输完成再发OUT命令。不能在数据接收的同时发送OUT命令
引用 网友D:

做这个处理后,当我OUT4次后,就会出现先前的问题了.
感觉就是当TxFifo中有数据的时候,stm32如果再接收到OUT指令几次后就会无响应,但不知道怎么去修改...

网友D:
当你STM32收到OUT指令后作了些什么动作?

楼主:
当你STM32收到OUT指令后作了些什么动作?
引用 网友D:

只是从RxFifo中读取数据,没干别的.

网友D:
也就是说你通过BULK OUT来控制STM32是否向主机发送数据

主机读取时一次读取多少的BYTE,STM32每次需要返回多长的数据
比如你使用 ReadFile(buf,4096),非overlap方式
在ReadFile函数返回前,你不能用WirteFile通过OUT向设备发送新的命令
你需要等待设备完成上一次的动作,即要等设备IN的数据发送完成或超时才能继续通过OUT发送下一个命令
即在BULK IN完成前不要作BULK OUT的动作

楼主这种方式和Mass Storage Bulk Only很像,可以研究一下他的状态机

楼主:
也就是说你通过BULK OUT来控制STM32是否向主机发送数据

主机读取时一次读取多少的BYTE,STM32每次需要返回多长的数据
比如你使用 ReadFile(buf,4096),非overlap方式
在ReadFile函数返回前,你不能用WirteFile通过O ...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主机一次只读或者只写64字节的,所以不存在IN指令未完成继续OUT的情况.

楼主:
感谢49的朋友,依照官方论坛网友的回帖,在OTGD_FS_Handle_RxStatusQueueLevel_ISR()中有个寄存器变量未赋初值0,加上后我的问题依旧.

小弟经过前几天的测试,发现只有在TxFIFO中有数据的时候,主机连续OUT几次后再IN,stm32会无中断产生.
所以我在stm32每次接收到主机的OUT指令后,用OTGD_FS_FlushTxFifo(0x10)对TxFIFO进行初始化,然后再OTGD_FS_PCD_EP_Write(EP1_IN, RXBUF0, 64)写入,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OTGD_FS_FlushTxFifo()这个函数非常的耗费时间(具体多长时间没测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下面是函数原型:
USB_OTG_Status OTGD_FS_FlushTxFifo (uint32_t num )
{

  USB_OTG_Status status = USB_OTG_OK;
  __IO USB_OTG_rst_ctl_data greset;
  int count = 0;

  greset.d32 = 0;
  greset.b.txfflsh = 1;
  greset.b.txfnum  = num;
  WRITE_REG32( &core_regs.common_regs->rst_ctl, greset.d32 );

  do
  {
    greset.d32 = READ_REG32( &core_regs.common_regs->rst_ctl);
    if (++count > 200000)
    {
      break;
    }
  }
  while (greset.b.txfflsh == 1);

  /* Wait for 3 PHY Clocks*/
  uDELAY(3);

  return 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