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发射的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0-01-04):
采用NE555芯片产生40kHz的振荡方波,单片机通过NE555复位端来控制超声波的发送。由于NE555最大能够产生200mA的输出电流,发射信号功率有限,需经NE5532AF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后,产生足够的功率推动超声波的发射,这样才能满足发射距离的要求。超声波发生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

这个是从网上看到得,问题是在这里接2个对接的二极管,有什么用呢,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指教下,最好能介绍下工作原理,谢谢啦:)

网友A:
NE5532的输出电流比555小多了,在这里不是用于功率放大,只是将555的输出电压变换成接近+-18V的电压。
那两个二极管串联的接法画错了,不应该是对接的,是同向串联,给后面的两个三极管提供基极偏置。同时也是为信
号提供低阻的通路

网友B:
两只二极串联,在这里是恒压作用,给三极提供静态工作点。

网友C:
推挽输出,加2个二极管是消除交越失真,是应该同向串联,输入信号应接在2个二极管之间

楼主:
原来二极管接错了,怪不得很奇怪,谢谢啦:)

网友D(2010-04-24):
请问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E(2010-06-23):
消除交越失真,管子应该同相串联,另外你可以采取单电源供电,不过在输出需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