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I/O设置内部上/下拉电阻

楼主(2010-01-04):
MCU的I/O寄存器,可以设置I/O是否需要内部上/下拉电阻.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要对I/O内部的上/下拉电阻进行设置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的外围电路的需要啊。

网友B:
通常考虑用准双向IO时会利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内部下拉(通常没有此功能)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