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探针来测量是否碰到液体?

楼主(2010-01-04):
探针是1mm的直径的小钢管,长15cm。用来判断是否碰到液体,平时是裸露在空气中的,有时伸进液体里面,要求在碰到液体的时候电路有反应。该怎么设计电路,用什么方法?

网友A:
什么液体?

网友B:
如果液体中有离子就是导电的,判断有无电流通过不就知道了。

楼主:
水或者 医疗 上用的试剂

楼主:
不可以因为 探针中是有液体流动的。

网友C:
一般的水是有阻抗的。

网友D:
单针液面探测电路

配合移动装置,可以用于医疗、检测等行业的精确液面定位。通过示波器看,在探针触到液面时,最小的脉冲方波宽度>20ms。

楼主:
楼上的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么?
J1是不是就是接探针的地方么

网友D:
J1就是接探针的地方,该电路是根据老外的设备抄袭的,经过电路验证

网友E:
非得用探针吗?如果不是太计较成本,非接触式检测方法很多,而且实时,当然太细了不行,我没搞过,但琢磨过其它方法。。。:o

楼主:
一定要用的 因为探针还有其他用途不是单一的哦

楼主:
电路IN4148  是什么意思哦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