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0-01-04):
1:把总线结构大致画了下,如图所示。原本是想加上电容滤波和故障偏置,但是担心造成其他影响。就打算总线只加入终端电阻和tvs管保护。这样设计可以么?好像很多人这样设计没出现过问题。
2:tvs管是不是在每个收发器的AB线上分别加一个然后分别接地即可?不知道在protel dxp中有无此元件,该如何画呢?不知常用哪款型号呢?我是打算用P6KE6.8CA
3:关于终端电阻的实现,我的两个终端分别是pc电脑主机-rs232转rs485 以及 一个mcu节点,其中一个终端电阻倒是可以放在最后一个节点的pcb上,那么主机那边的终端电阻应当具体如何放呢?

网友A:
A1:不用什么电容滤波之类,偏置有必要加,否则总线静态下如无某个节点确定总线电平就可能出现乱码,你的程序一旦不够皮实就可能导致问题。
A2:TVS在一点或其中几点分段加就可以了,具体型号在网上找找资料,然后在市场中确认,现场环境恶劣的话,还要用肖特基管对总线做钳位。
A3:一般成品转换器里面就有,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即可知,没有的话在转换器的总线接线处加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