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烧不进去69P42?

楼主:
烧写69P42单片机,调用软仿真时生成的OBJ文件,程序可以烧到烧写器中,但怎么写不到单片机了啊?

网友A(2010-01-04):
请问提示什么错误?

楼主:
没有提示,我用PRO-03烧写器烧的,从电脑可以烧到PRO-03烧写器上,但从PRO-03烧写器上烧不到单片机上啊,我用软仿真生成的OBJ 文件可以烧写吗?

网友A:
软件仿真生成的OBJ没有问题
请问没有提示,你怎么知道烧不进IC??

楼主:
因为他有烧写指示灯,Busy和OK啊,烧写时两个指示灯都不亮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烧其它的程序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难道和我的选项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A:
1.打开PRO03,选择正确的芯片.
2.调入要烧写的OBJ文件
3.选择好正确的OPTION
4.将BLANK,PROGMRAM,VERIFY沟选上.
5.点"RUN"进行烧写.

楼主:
对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注意了都选了啊,可就是不行的

网友A:
请问PRO03上的电源及USB指示灯是否正常亮的?
如果烧写前电源及USB指示灯都正常,你按我说的流程点RUN后,PRO03界面有什么显示,是否有错误提示?

楼主:
请问PRO03上的电源及USB指示灯都正常的,点RUN后也没有什么错误提示的啊

楼主:
和OPTION里面的选项有关吗?我没用看门狗给关上了

网友A:
请截几张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A:
全选好后,按一下F10试试.
或者将AUTODETECT选上

楼主:
显示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A:
那是你没有正确将OBJ文件调入.

楼主:
现在能写进去了还是烧不进ic

楼主:
是不是我生成的OBJ文件不对啊?

网友A:
如果确认烧写用的线连接正确,则可能是您拿到的芯片是工程样品,内部没有批号信息,PRO03烧写时要检查批号信息.

建议您使用ICE66进行烧写,ICE66烧写时不检查批号信息.

楼主:
OK,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