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降压电路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0-01-04):
图中,电阻的作用已经得一位仁兄告知,可以分压以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此电路的功耗问题是否很严重呢?

楼主:
注意看图,最后降压电压为11.3V

网友A:
发热太厉害,用电容试试,你要多大电流?

楼主:
输出端不需要太大电流,是接在芯片的输入VIN端口,只要满足芯片的启动电流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oh my god

你打算输出1ma电流吗?如果稍大点电流,你用的电路是简单了,可是我怕你的散热成本就贵的离谱了,哈哈。。。

网友C:
5楼说得很对,这种电路中散热器的成本很可能比元器件成本还要高。
而且此电路很危险,人体接触芯片等有可能触电。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230V的电压比较安全的降到我所需要的电压范围吗?
除了"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
大家都说电感变压器的效率低什么的.可是,如果没有此类变压器,如何得到我们需要的低电压呢?

楼主:
如果采用电容降压电路,或者,LZ的图,功耗实在是太大,效率更低,现在大家都采用开关电源的形式,利用PWM调制技术来调节频率以降低电压并且提高效率.
是否就只有这么一种方法可以达到既节能又降压的目的?

网友C:
9楼:
如果对触电危险无须介意,可以用电容降压,效率会高很多。
如果不允许存在触电危险,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的效率比你这个电路效率要高得多,但体积重量比较大。
开关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效率更高,但你只需要很小的功率,这种情况开关电源的成本可能会高于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方案。如果需要大功率,开关电源无论成本还是效率都是最好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