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死区互补PWM驱动对管IRF7343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IRF7343内包含一个PMOS和一个NMOS,用于驱动电机;
为什么当下管驱动信号上升沿的时刻,上管的驱动信号会有一个下降的干扰,可能导致直通,实际线路和仿真都一样(不存在布线问题),上管信号由单片机输出PWM经三极管驱动PMOS栅极,下管由单片机IO串一个小电阻到NMOS栅极;请教各位!

网友A(2011-06-13):
没有人懂!
我也不懂!
悲哀啊!

网友B: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看两个MOS管的G极信号,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C:
上管关断时,有一个比较大的过电压,这样Q可能会继续导通,出现关断延时,所以驱动信号的电源最好和主电路24V输入电源隔离,另外在主电路还需要过电压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