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对曼彻斯特解码比较熟,请帮个忙

楼主(2010-01-04):
曼彻斯特编码规定码元的中心肯定会有电平的翻转,但是码元的边沿(即码元与码元的交接时)也有可能发生电平的翻转,一般情况下怎么处理?还是我理解错了,只要有电平翻转就是有效位,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要先取同步,在同步的基础上判断信号是正穿越还是负穿越即代表的逻辑0或1,同步点不是穿越处。

网友B(2020-09-08):
引用 网友A:
要先取同步,在同步的基础上判断信号是正穿越还是负穿越即代表的逻辑0或1,同步点不是穿越处。 ...

您好,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对曼彻斯特码进行同步解码,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同步,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C:
特征字节同步,也可以比特同步

网友D(2021-01-15):
楼主所遇到的困惑和当年的我们遇到的一样。
以目前本人的实践认知来说“曼码”方式并不太好用,与其他方法比感觉其失效错乱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