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以太网交换机都需要什么芯片

楼主(2010-01-04):
新手想请教一下如果设计一台以太网交换机,我都应该找什么芯片,交换的,CPU的,HPY的,DSP的?等等 谢谢各位了!!:handshake

网友A:
PHY,MAC,CPU,如果比较大的话可能还要NP,RAM什么的就不说了吧...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能详细一点吗!!比如随便说一个交换机,都用的什么芯片组合

网友A:
只说我做过的,CPU是Broadcom的BCM1250,NP是Intel的1200(具体型号忘了,NP的微码部分专门有人负责),PHY用的LXT971和973,也是Intel的,MAC彻底没印象了。

网友B:
如果追求性能的话,需要使用网络处理器(network processor):
Intel公司的 IXP xxx系列,主要包括IXP4xx、IXP12xx、IXP24xx、IXP28xx等;
FREESCALE公司PowerQUICC Communications Processors系列通讯控制器;
或者RMI公司的XLR系列处理器(www.rmicorp.com

楼主:
看来我是彻底的小白,需要从头学习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刚开始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就熟悉了。通信业已经是**中的事了...

网友C:
我们用FPGA,直接硬交换,用嵌入式软核做配置用,用CPU做,性能很难满足实际应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