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PLC的4-20ma的无源节点的阻抗的吗

楼主(2010-01-04):
有个PLC,我接到4-20ma输入以后数据乱跳,估计是阻抗太大,但是现场不让量,也没数据手册,大家有对plc熟悉的吗,知道plc的采样电阻的大概范围。

网友A:
电流环输出的阻抗是很小的。

PLC模拟信号模块的输入阻抗也不大,跳的原因会不会是你信号本来就在跳,或者干扰太大,而对应防护措施有不到位造成的呢?!

网友B:
:lol先不管3721,加个电流隔离器试试.4-20mA入,4-20mA出的那种.
解决问题后再慢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