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用表,一个7815,一个7915

楼主(2010-01-04):
怎么测试7815和7915是好的,很郁闷,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么,希望大哥们说下

网友A:
搭成电路测量输出电压,无法直接用万用表测试好坏,最多只能判明管脚间短路和开路的情况。

网友B:
可以找个好的,对比测试各引脚间的电阻值,正常的差异不太大,此法在修电视的时候常用,不过只是旁门左道哈。另外测的时候表笔的极性要注意一致。

网友C:
综合春阳大哥与3楼的建议答案就出来了,哈,

网友D:
麻烦的话,做多个实验,测试下各个指标,简单点,直接测输出电压对不对就行了吧?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