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stm32 CAN如何接收指定帧ID的数据??

楼主(2010-01-04):
如果我要用stm32 的CAN 接收指定帧ID(如0x0101),要怎么配置CAN过滤器呀。我配置成如下: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List;  //配置为标识符列表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             //(((u32)0x0101<<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101;       //(((u32)0x0101<<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如果过滤模式改为CAN_FilterMode_IdMask标识符屏蔽位模式,不能过滤其他的帧,但CAN_FilterMode_IdList模式下,连指定的帧也过滤了。
配置成网友所说的 (注释那样的配置) 也不行的,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配置,请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怎么没高手呀

楼主(2010-04-11):
自己解决了

网友A:
哪里的问题,是不是过滤器没设置好呢

网友B:
接收指定ID,只跟过滤器和屏蔽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C(2011-03-07):
请教楼主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