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OLTEK单片机I/O状态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如何使设为输入I/O口的初始状态为0?
如_pa7=0x80;//将pa7设为输入,
要求pa7此时的状态为低,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_pac |= 0x80;//设置pa7的状态为输入

要求pa7此时的状态为低,应该怎样设置?

将掩膜选项取消上拉---外部加下拉电阻

楼主:
未选择上拉电阻
用软件方法可以实现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B: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又一个跑跑男……

网友E:
软件直接置低电平不可以吗?

网友F:
是啊,楼主解决了,就应该和大家说说,对遇到相同问题的人也有帮助

楼主:
可能让大家失望了
软件不能改就改了下硬件
只是要感知外部信号的变化
发生改变时外部信号输出为低

网友G:
MCU在上电和复位时都要考虑IO口电平问题,有些可能需要硬件处理才行。

51时代都是用硬件解决的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要检测外部电平变化?

网友I:
做一个上电延时,初始状态自己就可以任意设置了

网友J:
如果硬件电路已定,也可以用软件来弥补

网友E:
都怎么说的这么模糊

网友B:
帖子都接了应该就是解决了吧

网友D:
是啊,楼主一直没现身了

网友K:
还是对楼主的贴看的不大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软件无法修改
对硬件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