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S VDD区别

楼主(2010-01-04):
本人阅读了《LPC900器件手册》之后,想确定任意管脚的输入输出高低电平和驱动能力,结果发现经常利用Vss和Vdd进行确定,我就有些迷惑:
1 Vss是不是指数字地,还是其他的参考电平?
2 Vdd的取值一般是5V,但是为什么在《手册》中经常出现3.6V,到底是多少?怎么确定?

网友A: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网友B:
看原理图怎么看?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C:
VCC 双极性电路(三极管等)的供电引脚(C 极,集电极),VSS单极性(场效应管)电路的供电引脚(S 极,源极)

网友D:
2楼的与4楼的谁对?

网友E:
无语飘过。

网友F:
我现在还认为 VDD负极,VDD 是正极

网友G:
2楼的说的没错

网友H:
应该按实际情况来决定吧!

网友I:
没有看过datasheet的吗?
2楼说的datasheet上都有

网友J: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网友K:
4楼更深入

网友L:
2楼和4楼都有点道理。
但是感觉2楼道理更深吧

网友M:
四楼正解

网友K:
记得学模电时
书中有过使用
但无解释
所以
个人认为
改定义方法应该是从器件级解释为正解
故支持4楼

网友K:
具体使用时,可以按照2楼的理解
不过
如上一个所说
支持4楼为正解

网友N:
13楼 正解!!!!

网友O:
2楼说得不错!!!

网友P:
说的,我懂了,呵呵:)

网友Q:
对4楼加点补充。
VCC,双极型晶体管电路集电极端引脚供电,对于NPN器件是正电压,对于PNP器件是负电压,
VEE,双极型晶体管电路发射极端引脚供电,对于NPN器件是负电压,对于PNP器件是正电压;(不知道2楼的怎么解释)
VDD,单极型晶体管(场效应管,如JFET,MOSFET)电路漏极引脚供电,
VSS,单极型晶体管(场效应管,如JFET,MOSFET)电路源极引脚供电。

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的同学请去找本《模拟电路》书好好看看,搞单片机开发也是有必要学学模拟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