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农民讲习所

楼主(2010-01-04):
这是农民讲习所的大作,有点疑问,比如串口中在接受中断中调用Queue_Push在主函数中调用Queue_Pop

//------------------------------------------------------------
//将数据压入队列
//------------------------------------------------------------
void Queue_Push( struct QueueBuffer idata * pQueueBuffer, unsigned char mData )
{
    unsigned char idata *p;
    p = pQueueBuffer->pIn;

    *p++ = mData;
    if (p == pQueueBuffer->aBufferEnd){
        p =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
    }
    pQueueBuffer->pIn = p;

    pQueueBuffer->mCount ++;
}

//------------------------------------------------------------
//将数据弹出队列
//------------------------------------------------------------
unsigned char Queue_Pop( struct QueueBuffer idata *pQueueBuffer )
{
    unsigned char mData;
    unsigned char idata *p;
    p = pQueueBuffer->pOut;

    mData = *p;
    if( ++p == pQueueBuffer->aBufferEnd ){
        p =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
    }
    pQueueBuffer->pOut = p;

    pQueueBuffer->mCount --;

    return mData;
}

楼主:
但是看keil编译出来的文件,一个变量的--操作对应的操作为
;;;220                    flagCAN1RecData--;
0002aa  4860              LDR      r0,|L1.1068|
0002ac  7800              LDRB     r0,[r0,#0]  ; flagCAN1RecData
0002ae  1e40              SUBS     r0,r0,#1
0002b0  495e              LDR      r1,|L1.1068|
0002b2  7008              STRB     r0,[r1,#0]

楼主: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问题,比如现在mCount 的值是10,马上执行pQueueBuffer->mCount --但是执行到中间的时候比如变量已经载入了寄存器,这时中断来了,在中断中执行pQueueBuffer->mCount ++,中断执行完了mCount 的值就是11了,接着执行主函数中的--操作,结果mCount 的值就是9了,这就出错了吧

网友A:
农民叔叔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另外
农叔的代码里没有标记缓冲满这个错误

2楼汇编文件有什么不对么?

楼主:
:)你看看3楼的,有啥不清楚,咱再聊聊,就是有点想不通。。

网友B:
变量的互斥访问,确实应该关中断。

网友A:
这个互斥问题 是在调用 push 和 pop 函数的时候考虑
我想农民伯伯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在 push 和 pop 中考虑互斥也行

楼主:
除了关中断,还有什么方法互斥,再定义一个变量?

网友C:
农民叔叔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了.......

网友D:
所长自己还没整明白呢。

环形缓冲器中(数组表示)的数据队列具有2个指针,一个指向队列头,也即:pQueueBuffer->pIn;另一个指向队列尾,也即 pQueueBuffer->pOut 。
      接收中断中接收到一字符,将其加入到队列头,pIn 指针+1;主函数从队列尾 取一字符,pOut 指针也+1。当pOut 追赶上 pIn,使pOut=pIn 时,队列空;  当 pIn 追赶上 pOut,使 pIn=pOut 时,队列满。
     pIn / pOut 是互不搭界的2个指针,根本不需要互斥访问。

如果使用pQueueBuffer->mCount=0;来达到判别队列空/满,还要互斥访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B:
楼上大概没明白楼主说的意思。中断中调用queue_push, 主程序调用queue_pop,两个函数一个对pQueueBuffer->mCount 进行增操作,另一个对pQueueBuffer->mCount 进行减操作,会不需要互斥?

网友B:
7楼所说的意思大概是调用queue之前关中断,调用完了再开中断,这样也能互斥。但这样增加了关中断时间,也就增加了中断延迟,个人觉得在编程时应该尽量减小关中断的时间。
to 8楼:你说的“再定义一个变量”,应该指的是“测试并置位”的方法,不过“测试并置位”这个操作本身一般也需要关中断,所以像这个帖子的例子,互斥的最简便有效地办法就是直接关中断然后开中断。

网友D:
楼上的大概还没明白我的意思,环形缓冲器不需要pQueueBuffer->mCount这么个成员。这是所长自创的,你要用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还要采用互斥技术。岂不是多做之过?

利用pIN /pOut 足够了。所长反而没用到。看懂这一句:

当pOut 追赶上 pIn,使pOut=pIn 时,队列空;  当 pIn 追赶上 pOut,使 pIn=pOut 时,队列满。

这就是所谓“ pQueueBuffer->mCount 进行增操作,另一个对pQueueBuffer->mCount 进行减操作,”的作用。所长使用pQueueBuffer->mCount ,也没体现出如何判别缓冲器空/满结果的作用。

网友E:
void Queue_Push(struct QueueBuffer  *pQueueBuffer,unsigned char mData)
{

    bit fEaReg;
        /*注意:如果是重入函数内部不能使用Bool变量*/
        /*重入函数 KEIL默认 将所有变量定位到外部RAM的最高处,而外部RAM不可以位寻址*/
        *pQueueBuffer->pIn++ = mData;
        if(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aBufferEnd)
        {
           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aBufferStart;
        }
        fEaReg=EA;
        EA=0;
        pQueueBuffer->mCount++;
        EA=fEaReg;

}

/*********************************************************************************
**函数:unsigned char Queue_Pop(struct QueueBuffer  *pQueueBuffer)
**入参:QueueBuffer *pQueueBuffer
**返回:mData
**功能: 将数据弹出队列
**时间:12/19/09
**说明:null
*********************************************************************************/
unsigned char Queue_Pop(struct QueueBuffer  *pQueueBuffer)
{
        unsigned char mData;
    bit fEaReg;

        mData=*pQueueBuffer->pOut ;
        if(++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fer->aBufferEnd)
        {
           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fer->aBufferStart;
        }
        fEaReg=EA;
        EA=0;
        pQueueBuffer->mCount--;
        EA=fEaReg;
        return mData;
}

EA 都关了

网友B:
“环形缓冲器不需要pQueueBuffer->mCount这么个成员”,个人不太同意这个观点。
以本贴为例,如果串口一直收到数据,pIn一直增加,而主程序忙于另一件事一直没有读出数据,在接收到和缓冲区容量相同的字节后,pIn仍然等于pout,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判断缓冲区空?如果此时串口又收到一个字节,是不是可以认为缓冲区内有一个数据? 而有了pQueueBuffer->mCount,可以判断缓冲区内的数据是否有被覆盖的情况,如果被覆盖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出错处理。
ucosii的消息队列是标准的环形缓冲区吧,它的控制块也有一个pq->OSQEntries成员,来表示消息队列中当前的消息数量。

网友D:
看老外写的:

void Queue_Push ( struct QueueBuffer idata * pQueueBuffer, unsigned char mData )
{

if  ((( pQueueBuffer->pIn ) % ILEN ) !=  pQueueBuffer->pOut )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
}

网友C:
冷漠和desert_hawk 说的都有道理。
当pIn 赶上pOut 时候一定是pIN 丢了pOut一整圈,这个时候缓冲区是满的。(需要满足mCount == BUFFER_MAX_SIZE)
当pOut追赶上pIn时候,队列是空的。(需要满足mCount == 0)

if((pIn == pOut) && (mCount == BUFFER_MAX_SIZE))//缓冲区满
if((pIn == pOut) && (mCount == 0))//缓冲区空

网友F:
另一种方法是空一个字节永远不用,
使pOut永远落后pIn一位.

网友G:
同意冷漠的说法

网友B:
不知道16楼的办法在pIn等于POut时,如何判断缓冲区是空还是满?

网友D:
......以本贴为例,如果串口一直收到数据,pIn一直增加,而主程序忙于另一件事一直没有读出数据,在接收到和缓冲区容量相同的字节后,pIn仍然等于pout,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判断缓冲区空?.......

15楼怎么没好好看我写的:“ 当 pIn 追赶上 pOut,使 pIn=pOut 时,队列满。”——是队列满,即缓冲区满,不是“缓冲区空”。缓冲区空的条件判别在主函数里:pOut=pInt。中断函数不需要判别缓冲区空,“缓冲区满了接收数据溢出丢弃,管它空不空?”同样,主函数里也不判别缓冲区满,“空了不再取,多满我也得取呀。”

缓冲区满条件TRUE之后,接收数据mData溢出丢弃。怎么可能存到缓冲区?

if  ((( pQueueBuffer->pIn ) % ILEN ) !=  pQueueBuffer->pOut )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当 else 的时候, 不操作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mData 就不往队列里存了,溢出丢弃。这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B:
你在16楼的程序,在中断调用queue_push的时候也有可能使pIn = pOut,然后中断返回后,主程序有没有可能误判断缓冲区空?

网友H:
楼上有几位提到互斥不互斥问题。
我想就此讲一讲。

网友I:
要判定线性环队的空与满,不仅要看头尾指针的当前状态,还要看具体是插入还是提取——即指针的下一步走向。

网友H:
请楼主查查以前的老帖子,提到了互斥问题。

网友H:
关于农民讲习所的的这种写法未必适合于楼主。

因为这种写法在我看来是乱七八糟!

这种写法估计是适合于高手!

网友D:
20楼怎么看不懂程序?别人都看懂了。
16楼写的是中断调用函数Queue_Push( ),是pInt追赶pOut,除去初始条件,下式当然表达队列满:
if  ((( pQueueBuffer->pIn ) % ILEN ) !=  pQueueBuffer->pOut )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谁追赶谁,搞清楚。如果是在主函数Queue_Pop( )里,那就不是这么写了:

网友B:
那你把Queue_Pop也摆出来看看啊,弄出来一半,让我们猜?

网友B:
如果不引入别的标志变量,无非是这样:
if  ((( pQueueBuffer->pOut ) % ILEN ) !=  pQueueBuffer->pIn )
        mData = *( pQueueBuffer->pOut++ % ILEN ) ;
但这样就会有错误发生。

网友D:
char Queue_Pop( struct QueueBuffer idata *pQueueBuffer )
{
        while( pOut!=pInt )
       return *( pQueueBuffer->pOut++ % ILEN );
}

24楼一语中的。看清谁和谁比较,pOut++ / pInt++ 指针走向,它是环形缓冲器。
if ( pOut==pInt ) 和 if ( pInt==pOut ) 不一样。

网友D:
书上写的。我不会比书作者更高明。

网友B:
按30楼的写法,可以做个假设,假设中断里调用queue_push使pIn=pOut了,即缓冲区满了,中断返回后,主程序再调用queue_pop会发生什么?
除非主程序中很频繁地调用queue_pop,使缓冲区根本就不可能满,否则就会有误判断缓冲区空的情况发生。

网友A:
想请教一下 冷漠:
ILEN 表示什么?

网友D:
回LS:  ILEN=BUFFER_MAX_SIZE   //缓冲区长度。

回32楼。建议看懂18楼 machunshui 说的是什么?别人怎么想的到?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要去参考外国人。咱们中国人只好加一个mCount?再加上互斥机制?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非常容易的事,——大多数人谁都行。但是能把复杂的事情化简,再化简,把所长的程序化简,少用一个、甚至3个成员 / 变量,那只有很少人能够做到了。

同意26楼,一个程序不是说随便想到哪就编到那。程序这里不行,我加一个mCount,加了mCount又造成了其它问题,我再利用互斥机制。互斥不行我再信号量,再不行我采用Dijkstra抽象模型,........

想起了前几天关于库函数中修改端口的帖子,所长说别人的都不行,建议采用他的方法——回调函数。1952用的是......,结果大家被误导,看来只有这2种方法了。结果一看国外教材,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早就标准化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想不到?

所长自称是“天下第一。.......”“我从不看书,照样天下第一.....”

看了书上关于环形缓冲器的操作,回过头来再看所长的程序,唉——所长能自己写出来当然比我强多了,但是要学习他怎么写恐怕就会被误导一生。
       ——还是看看书上怎么写的为好,如果谁自己觉得自己写的不错,希望能同时把书上的内容贴出来,讲解一下自己比书上改进了哪些地方。从错误中学习才是更好的学习。

网友B:
楼上说的简化并没有高明到哪去。18楼说的我看到了,这种方法能用,但一个缺点是,没法简便地得到缓冲区中未读字节的数量。在一些应用中,需要经常的判断缓冲区中未读字节的数量,来判断是否收可能到了完整数据。所以这种简化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
另外,如果33楼不问,我还没发现,pQueueBuffer->pIn和pQueueBuffer->pOut是什么类型? 是指向字符数据的指针,在初始化的时候应该都初始化为接收缓冲区的起始地址,而不是0,所以pQueueBuffer->pIn % ILEN能起到什么效果?很让人费解。这很难想象是从书上摘抄的程序啊。

网友J:
这样操作必须要关中断,14楼的对,以前自己写都是直接关,直接开,原来还有bug

网友B:
据我所知在环形缓冲区中使用一个类似mCount的变量不是所长的原创。我见过两个类似的用法:一是CVAVR编译器的用户向导生成的串口代码,二是ucosii的消息队列:
typedef struct os_q {                   /* QUEUE CONTROL BLOCK                                         */
    struct os_q   *OSQPtr;              /* Link to next queue control block in list of free blocks     */
    void         **OSQStart;            /* Pointer to start of queue data                              */
    void         **OSQEnd;              /* Pointer to end   of queue data                              */
    void         **OSQIn;               /* Pointer to where next message will be inserted  in   the Q  */
    void         **OSQOut;              /* Pointer to where next message will be extracted from the Q  */
    INT16U         OSQSize;             /* Size of queue (maximum number of entries)                   */
   INT16U         OSQEntries;          /* Current number of entries in the queue                      */
} OS_Q;
别告诉我他们都是多此一举。

网友D:
唉,别抓细节。
    pQueueBuffer->pIn % ILEN,故意这样写只是为了让您看得懂。把书抄来您不一定看得懂。请问您的接收缓冲区(队列)是不是数组类型?——可别告诉我是“队列类型”。数组类型的起始地址在哪里?指向数组的指针有没有偏移量? pIn[ILEN-1]可不可以?您的BUFFER_MAX_SIZE是不是从0开始增长的?
如果您看的懂下面:
if (p == pQueueBuffer->aBufferEnd){
        p =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
    }

那么我写成 ( aBufferEnd - aBufferStart )% ILEN;    // 可不可以?结果是什么类型?
或者       ( aBufferEnd - aBufferStart )& ILEN-1   // 别说我少了个括号什么的。 结果是什么类型?

网友D:
18楼说的我看到了,这种方法能用,但一个缺点是,没法简便地得到缓冲区中未读字节的数量。在一些应用中,需要经常的判断缓冲区中未读字节的数量,来判断是否收可能到了完整数据。所以这种简化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

也不看看 machunshui 是谁。人家研究员水平想出个解决方案到您这成了缺点?!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您还没看懂?

push( )函数追赶条件:if ( ++pIn == pOut ); // 永远滞后一字节。
pop ( )函数追赶条件:  if ( pOut==pIn )  ;  //  可以相等。

缓冲区中未读字节的数量mCount = pIn - pOut ;  这个等式不否认吧。——可别说一定要我说明是绝对值,从已知条件来的。没个错。 那么mCount 是不是多余?还要互斥访问?

网友K:
好像是idata的,难道8位的变量也要互斥访问?迷惑中

网友B:
批判一下这些歪理:
没看懂38楼的一堆解释,但归根结底,没法改变“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这个写法是错误的事实。类似的写法早见过,人家是这么用:
index++;
index = (index%BUFFER_SIZE);
RxBuffer[index]  = data;
而你的pQueueBuffer->pIn的数值是绝对地址,并不是数组内的偏移量。“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这个写**把别的内存地址改写的,大错特错了,呵呵。
提个小建议:如果你觉得我等低手的水平太低,以后也别再把错的程序摆上来让我们“容易看懂”,我等低手本来水平就低,还要给您老人家的程序“纠错”后再“消化理解”,难度太大。
还有39楼的歪理:
“mCount = pIn - pOut ; ”?后边又加个绝对值?您老人家没自己试试?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pIn的值为aBufferStart,pOut的值为aBufferEnd-2时,请问未读字节的数量是多少?再用您的公式算算?mCount = |pIn - pOut| ;  等于BUFFER_SIZE-2了!高手就是高手,我等低手就是理解不了。

网友B:
to 40楼:
楼主举得例子是ARM的。可以看2楼的汇编码。

网友D:
41楼真会开玩笑,“*(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1)” 高手抓这种细节 ?您在37楼刚刚告诉我 :
void         **OSQStart;            /* Pointer to start of queue data

没事,菜鸟给您写个看得懂的:

aBufferStart [ ( pQueueBuffer->pIn - aBufferStart ) % ILEN ] = mData;  //(2)
假设ILEN=16。

有意思吗? 请41楼高手推论一下,(2)式和(1)式差在哪?谁对?咱是菜鸟,向您学习。

楼主:
if  ((( pQueueBuffer->pIn ) % ILEN ) !=  pQueueBuffer->pOut )
       *( pQueueBuffer->pIn++ % ILEN ) = mData ;

假设经过这个以后pIN==pOut了,那么再来数据就会丢弃后来数据。
执行
char Queue_Pop( struct QueueBuffer idata *pQueueBuffer )
{
        while( pOut!=pInt )
       return *( pQueueBuffer->pOut++ % ILEN );
}
也不会弹出数据,是不是就死了

网友D:
37楼连操作系统都上来了?
  void   **OSQIn;     /* Pointer to where next message will be inserted  in   the Q  */
  void   **OSQOut;    /* Pointer to where next message will be extracted from the Q  */
  INT16U   OSQSize;    /* Size of queue (maximum number of entries)                   */
   INT16U  OSQEntries;      /* Current number of entries in the queue                      */

书上图画的清清楚楚,OSQEntries = OSQIn - QOut;  怎么避而不谈。

OSQEntries 是操作系统需要用到的变量,难道用户您想把手伸到操作系统内核对象里?您也要用OSQEntries —— mCount ?高啊。

所长可是在裸奔,他自称从来看不上操作系统。呵呵,原来所长也抄书?

再说操作系统的系统函数都是原子性的,整个函数都必须像一条语句一样连续完成。还用得着内部为某个对象互斥?累不累?
举例:如果OS系统函数P(S)/P(V)/P(mutex)这类任务管理函数内部被系统心跳中断的话,还谈什么任务管理?

网友B:
哪本书告诉你的“OSQEntries = OSQIn - QOut;”?我只相信源代码。
又是哪个名人说的“互斥”是操作系统的专利?

网友B:
发个裸奔的: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A;
data=UDR;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wr_index]=data;
   if (++rx_wr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wr_index=0;
   if (++rx_counter == RX_BUFFER_SIZE)
      {
      rx_counter=0;
      rx_buffer_overflow=1;
      };
   };
}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
data=rx_buffer[rx_rd_index];
if (++rx_rd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rd_index=0;
#asm("cli")
--rx_counter;
#asm("sei")
return data;
}
这是CVAVR编译器的用户向导生成的代码,可不是我等低手的原创。

网友D:
回44楼,说的没错,是有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18楼做过了。
原理:push( )函数中,pIn 追赶 pOut 时,“缓冲区满”条件修改为 pIn++=pOut;不重合,即可。pop( ) 可以重合。模拟堆栈操作即可。

方法2:设定一个全局 bit 标志 full; 在 push()中, pIn=pOut 时,标志
full = true。
pop()中,利用这个标志。

网友A:
1 冷漠大侠一开始给出的程序确实有问题,所以我才问这个ILEN表示啥意思。当然有可能您是写的伪码。
2 农民伯伯的程序这么写能比较易懂。
3 农民伯伯的程序中count变量可以不用的,但是得改造下队列的头尾指针的位置。
4 不管是采用农民伯伯的做法还是采用冷漠大侠的做法,都得进行互斥操作。
5 当然不互斥也是可以的,得有条件,条件就是
  A 改造下队列的结构
  B 把指针改成索引
  C 队列长度小于255

网友D:
版主说的是正理,咱们讨论的是mCount这个成员有没有用的问题。即使要用到,能不能根据已知条件计算出来?——化为局部变量,而非共享变量的问题。看来41楼和46楼认为这种计算无法实现,只能作为共享变量在push( )函数内mCount++,pop( )函数内mCount++,

哪本书告诉你的“OSQEntries = OSQIn - QOut;”?我只相信源代码。

还有39楼的歪理:
“mCount = pIn - pOut ; ”?后边又加个绝对值?您老人家没自己试试? .....

看来对41楼和46楼来说,利用函数内部已知条件缩小mCount的作用域,是很困难到事情?至少他想不出个好的解决方案。他只好将其扩大为共享全局变量,这个函数实现mCount++,再利用那个函数实现mCount--,然后再使用互斥机制......
     呵呵,能不能再多想想?你自己想不出来就认为别人也不行?这么简单的问题,......这是不是中外程序员的差距?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只能用很复杂的方法。谁能够不用互斥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可以藐视中国程序员。他就比你强一点点,就欺负你的土**没他的钢**打得远。

     我也学学怎么藐视别人?——如果一定要追究我的mCout=pIn-pOut的正确性,只能说你看不懂伪代码,要不要我把它写全,然后让谁下不来台?有意思吗?现在兴“技术决斗”(钢琴决斗),没有恶意,就是为了更好地互相学习,请41/46 楼先来.......

网友D:
忘了:关于哪本书告诉我下面:
OSQEntries = OSQIn - QOut;

请见《uC/OS-II 》第2版 P246 ,还是37楼推荐我去看的,自己倒问起哪本书上写的?

网友B:
“我也学学怎么藐视别人?”这个你就不用学了,因为据我观察在“藐视别人”这方面,你已经很出色。“故意这样写只是为了让您看得懂。把书抄来您不一定看得懂。”“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您还没看懂?”看看这些,你还用学“怎么藐视别人”?

  再谈点技术方面的:不用mCount,把未读字节的数量计算出来,当然可以,但让您老给个解决方案,最后弄了个|pIn - pOut|,然后又说是“伪代码”“伪公式”。我才能不足,就不研究这些“伪”的东西了。注意我在35楼说的是“没法简便的得到”,并没说“不能得到”。计算出来,我想了一下可以用下面的程序:
if(pIn >= pOut) mCount = pIn - pOut;
else  mCount = BUFFER_SIZE - (pOut - pIn);
而这个mCount又是随时可能改变的,不是计算一次就可以一直用下去,我想如果程序中如果需要频繁使用mCount这个变量,每次都使用这种相对麻烦的计算,还不如直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mCount省事吧?所谓互斥访问,也只是一条C语句前后的关中断而已,会有多大损失?

“技术决斗”,本人对这个没多大兴趣,我觉得来这个论坛的人,没有几个是以这个目的来的。我记得冷漠大侠似乎对这个兴趣也不大,因为去年我刚开始上这个论坛的时候,就看见有人找你PK,并没见你“应战”,呵呵。

至于“OSQEntries = OSQIn - QOut;” 我并没有见源代码里是这么计算的,而且显而易见这么计算肯定是错的。可能又是“伪公式”。我没有ucosii的书,只有电子版的,也没有找到此公式。

技术方面的东西,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表达完了,至于某些高手对我观点的不认同甚至不屑,呵呵,随他去吧,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这都很正常。只是提个小建议:讨论问题不要以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让人很不舒服。OK,本人就此打住,在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D:
唉,人和人就差那么一点点。
if(pIn >= pOut) mCount = pIn - pOut;
else  mCount = BUFFER_SIZE - (pOut - pIn);

提醒你:什么叫三目运算符?

我们只会if...else...? 把简单的事复杂化谁都会...
没事,能够受人一点启发,能够让老师给一点点指导,能够做到别人很少想到的事,别说对我冷嘲热讽,就是棍棒、羞辱我都愿意。

别人可以为了研究“蚊子喜欢叮咬什么样的人”而花费30年,我们行吗?这么个简单问题,还能化简吗?化3天时间再想想行不行?

网友H:
想知道互斥的 看看这个帖子 可能会得到点提示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47713&highlight=

另外 好像楼上几位提到了三目运算符。

让我这个高人来解释一下。

所谓三目运算符,就是没有必要学会的运算符。

网友B:
不好意思,还得说一句:
看了关于“三目运算符”的提示,的确受到了一点启发,用三目运算符,在用C编程的时候会简便一些,毕竟只有一行。但我觉得
mCount = pIn>=pOut?pIn-pOut:BUFFER_SIZE-(pOut-pIn);

if(pIn >= pOut) mCount = pIn - pOut;
else  mCount = BUFFER_SIZE - (pOut - pIn);
这两种写法在被编译后,结果应该不会差很多,尤其是对ARM这种无法对全局变量直接寻址的架构,会被编译成很多条指令,而考虑编程方法时,不应该只考虑怎么写省事吧,人省事了,CPU不见得省事。

网友D:
嘻嘻。没事,还没完呢。还有绝招呢?——越往后,能够想到的人就越少。大家应该感谢我:
最后一个化简:
采用什么方法,能够使得在任何(合理范围)情况下,都保证下面计算公式是正确的?(合理,例如 char8 或者 int16 范围内。假定取缓冲区长度ILEN=16。)

mCount = pIn - pOut;   // 也就是说,pIn 总是大于 pOut 。mCount 永远是正整数。

还是那句话:别人怎么想的到?我们怎么不行?

如果我能证明,41楼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谁看不懂,是他自己的问题,怎么是别人“歪理”?读不懂爱因斯坦的人多的是,我跟着他们说爱因斯坦是大忽悠?

呵呵。

网友B:
行了,别自圆其说啦,只会显得很荒谬。道歉的问题,我认为,呵呵,没啥必要。

网友D:
呵呵,看看那边 lxyppc 怎么“自圆其说”,荒谬地拿走 300元。别人怎么想的到?57楼怎么就想不到呢?还理直气壮“歪理”。

教你一点:环形缓冲器是个环,没头没尾。别以数组的概念去理解和处理。所以,pOut / pIn 的值绕环一直增长,达到uchar, uint 原理上都是对的,所以,pOut 永远滞后于 pIn ,mCount=pIn - pOut 成立。跟 lxyppc 多学习学习怎么考虑问题,还差得远呢。

提示: start [  pIn % ILEN ]  运算并不改变 pIn 的值。

网友B:
发现跟冷漠讨论问题,难度真的很大。到现在为止,这个帖子的讨论,有没有人说过缓冲区的大小是2的n次幂?
如果没有,你让pOut / pIn一直增长然后溢出就有问题了。 别告诉我你在39的“伟大公式”是在心里默念着“缓冲区的大小是2的n次幂”而推导出的,而后不知道哪根神经又告诉你可能还需要加个绝对值。而且我记得你在以前摆出的程序中pOut / pIn都是指针啊,怎么到楼上变索引了?你这东变西变的,而且还有可能是“伪”的,而且还可能有“某个条件”需要24小时之后再通知的。呵呵,我彻底服了。投降!
好吧,您在39楼的大作,那是绝对的正确,绝对的真理,比爱因斯坦们强! OK?
即便如此,我也不觉得每次都对索引进行pIn % ILEN运算,然后pIn - pOut得到mCount比直接定义一个mCount的全局变量更简便。over。

网友L:
环形队列如果用到了 Pin 和 Pout 这两个头尾指针,那么 mCount 完全就是多余的,而且还导致不能在中断中和中断外同时对队列进行读写操作。
所长认为完美的键盘处理方法也不够好,例如没有针对每一个按键的独立抗抖处理,没有判别矩形三键冲突。

网友B:
到此为止,讨论已近严重偏离了楼主的提问,楼主的问题在3楼。而后面60多楼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定义mCount全局变量”是否有必要。使用mCount全局变量这个用法,应该不是21ic上的某个人原创的,恕我知识面不宽,只能举出两个例子:CVAVR的用户向导生成的串口代码(见47楼)和UCOSII的消息队列(见37楼)。
冷漠大侠在推导出了39楼的mCount = |pIn - pOut|公式的30小时之后,告诉我们它的公式可能需要在缓冲区大小是2的n次幂的情况下才凑效,而且pOut/pIn不再是指针,而是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的数值。这才比较勉强地能够说明,mCount似乎并没有什么用,虽然他的那些条件跟楼主给出的例子已经完全不符。
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觉得“冷漠”和其他认为“环形缓冲器不需要pQueueBuffer->mCount这么个成员”的人,比编译器的设计者和操作系统的作者更聪明。所以显然他们的观点不能说服我。我在前面也说了,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又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至于道歉,呵呵,that's ridiculous. 说你是“歪理”,只是说你不正确,如果你非得觉得“歪理”有些贬义的话,那也是冲着你之前的冷嘲热讽来的。所以道歉是不可能了。
刚才仔细翻了一下所有回帖,发现这种争论真的没什么意义,还要浪费不少工作时间。来21ic,是为了获得帮助,给予帮助,是交流学习的目的,而不是看某些人的冷嘲热讽来的,这种无意义的争论不会使人有丝毫的进步,只会浪费时间。所以对于这个帖子,我不会再跟帖,说到做到。

网友A:
READ THE SOURCE CODE
AND THEN MAKE IT
THEN EXECUTE IT

冷漠大侠的伪码也让我有些头晕
desert_hawk兄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 增加一个变量来存储计数 未必不可
而不用这个变量 互斥操作还是需要的 我在之前已经说过这个 所以多一个“多余”的变量可以接受

楼主:
:P条条大路通罗马吧
明白了的关中断,但是不能直接关还是要用到ucos enter_critical()那种,都则重复调用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D:
请教62楼版主,lxyppc 网友的代码使用了互斥吗?互斥是由于2个函数使用了同一共享资源mCount 而引发的竞争才使用的机制,是能避免就避免的。且不说mCount 这个变量有什么用,是不是在push( )和pop( )2个函数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即使是都要用到,那么“变量的赋值和引用越近越好,变量的跨度和生存时间越小越好。”这是使用变量的基本规则吧?

    我能够在本函数内部利用已知条件求得局部变量 mCount,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攻击窗口”扩大到另一个函数?!
    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存在攻击窗口。41楼认为无法利用已知条件求得mCount ,所以不得不设立了大跨度、长存活时间的攻击窗口。那么 lxyppc 怎么就能利用函数内部已知条件求得 mCount ?特别是Keil 也是这么做的。——能够缩小变量作用域,取决于程序员的“智力上的可管理性。”(而不是“方便性”)

    我是没有观点的人,我不会比 keil 或者 lxyppc 还高明。

   lxyppc 能想到环形缓冲器这一特点,绝对不是简单的人。( 所以我说所长自己还没整明白呢。不是因为我比谁高明,是因为我悟了一年才悟出lxyppc ,才看出所长的程序概念局限在哪。)

下面看 Keil 怎么写的:

网友M:
请教62楼版主,lxyppc 网友的代码使用了互斥吗?互斥是由于2个函数使用了同一共享资源mCount 而引发的竞争才使用的机制,是能避免就避免的。且不说mCount 这个变量有什么用,是不是在push( )和pop( )2个函数中都不可 ...
引用 网友D:

此言谬矣。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Ring.pOut也是要互斥保护的,除非是32位的ARM。农民的mCount是8位变量,根本不需要互斥保护,冷漠还需要学习很多。

网友D:
请教楼上,lxyppc 的 size_t 是什么类型?8/16/32位?

有道理,65楼没做过的人比做过的人还考虑的周全。比Keil 还厉害。咱学了半天Keil 的写法,楞没发现这些老外没加互斥!

若是C51,size、 Ring.pIn、Ring.pOut  应该设为uchar类型。

可是,lxyppc  没指定多少位的单片机,他的 size_t 没说是8位/16/32位。也许他的程序适用于他的16位单片机甚或PC机?他是C程序,可以移植的。教人一个概念。

哈哈,发现 lxyppc没加 #include <REG51.H> ,“他没用互斥,跟我差远了,Keil / lxyppc 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65楼,还是咱们中国人厉害。

网友M:
到此为止,讨论已近严重偏离了楼主的提问,楼主的问题在3楼。而后面60多楼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定义mCount全局变量”是否有必要。使用mCount全局变量这个用法,应该不是21ic上的某个人原创的,恕我知识面不宽,只 ...
引用 网友B:

desert_hawk要耐心,只要讨论清楚,冷漠还是会接受意见的。

网友N:
楼主在二楼的变量flagCAN1RecData--;也是8位啊,由LDRB     r0,[r0,#0]  ;指令能看出来是8位。同样需要互斥。需不需要互斥,跟指令功能有关系。

网友D:
HWM 老师是给学生讲C语言课程的。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互个鬼斥保护。

收发各建一环队,各队的插入和提取在其头尾操作。要碰头,不是空了就是满了,只要有空满标志即可,不会打架地。

哪位觉得自己比HWM老师还高明,请他来讲课。什么叫攻击窗口?什么叫mCout的跨度和生存时间?为什么要尽量缩小变量作用域?

网友O:
此言谬矣。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Ring.pOut也是要互斥 ...
引用 网友M:

要改的话,可以改成这样的。不过在项目中好像很少会用到这个函数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if( ((size%RING_SIZE) == 0) && (size)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网友O:
环形缓冲可以当作是一个圆
pIn与pOut的差看作是夹角  对于角度有 theta = theta + N*2*PI
用夹角来表示距离的话就有
这里的2*PI可以看作是RING_SIZE
pIn - pOut = dist = dist + N*RING_SIZE;
同样 theta = theta % (2*PI)
       dist = dist % RING_SIZE
       当RING_SIZE与 (1<<(sizeof(size_t)*8))相等时
     dist%RING_SIZE 相当于 (size_t)dist
当pIn与pOut为指针时,指针相减表示取两指针的距离即dist,所以pIn与pOut换成指针也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还有谁什么地方不懂,71楼的程序所包含的概念内容足以写一遍论文了。

先讲一个概念内容:

网友D:
65楼 :
此言谬矣。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Ring.pOut也是要互斥保护的,除非是32位的ARM。农民的mCount是8位变量,根本不需要互斥保护,冷漠还需要学习很多。

一般来说,我一介菜鸟能够仰视发现高手“不懂装懂”的形态,是一件感觉非常好玩、得意的事情:

“Ring.pOut也是要互斥保护的,...”???!!!
Ring.pOut 对前台中断调用函数PushRing ( ) 来说,是只读数据,只有后台函数PopRing ( )才能修改写入这个变量(资源),它是共享资源却不是临界资源。用HWM老师的话来说:“互个鬼斥!”

size=Ring.pIn - Ring.pOut;

即使 Ring.pIn 和 Ring.pOut 是在8位处理器上的 uint 双字节变量,但是2者都不是临界资源:

1、PushRing ( )只能对 Ring.pIn 进行修改写入,对 PushRing ( )来说,Ring.pOut 是只读数据;
2、PopRing ( )只能对 Ring.pOut 进行修改写入,对 PopRing (  )来说,Ring.pIn  是只读数据;

哪里有临界资源?没有临界资源,谈什么互斥?—— 看上去65楼比谁都懂。

这正是 lxyppc 的程序精彩的地方,让65楼一看,成了缺陷?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别人若没这点本事,敢拿个完整的程序来混 300元?

要是我不说,65楼看的出来吗?我若说错了,是我不懂装懂。麻烦请继续指正。

抄一段教材上写的:摘自《Windows 操作系统原理》第2版  P110

“多个进程在对临界资源进行访问,特别是进行写入或修改操作时,必须互斥地进行。计算机系统中也有一些可以同时访问的共享资源不是临界资源,如只读数据。”

看来我还需要更多地学习,看来HWM,lxyppc , Keil 他们都错了。

网友A:
“多个进程在对临界资源进行访问,特别是进行写入或修改操作时,必须互斥地进行。计算机系统中也有一些可以同时访问的共享资源不是临界资源,如只读数据。”

但是在这里 pin 和 pout都不是只读数据。

楼主:
73楼的这个我记得“救火车”曾经有个51上的例子,就是因为一个16bit的变量,当从0x00ff加1的时候,中间被打断,造成在主函数中读到的数据为0x1ff, 这种情况就会出错了,虽然它在调用的函数中是只读的。
就像在主函数中调用pIn - pOut = dist ,如果中间被打断pIn出现上述问题也会出错。

楼主:
还有谁什么地方不懂,71楼的程序所包含的概念内容足以写一遍论文了。

先讲一个概念内容: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明白呀,pin和pout是变量的时候,计算数量直接减法可以,当他们是指针的时候也可以吗??
你给贴个代码讲讲。

网友P:
unsigned char 时候直接减也应该一样吧,都是表示位置偏移

网友M:
到此为止,讨论已近严重偏离了楼主的提问,楼主的问题在3楼。而后面60多楼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定义mCount全局变量”是否有必要。使用mCount全局变量这个用法,应该不是21ic上的某个人原创的,恕我知识面不宽,只 ...
引用 网友B:

desert_hawk,你是对的,我错了。67楼当我没说,我闭嘴。

网友D:
74楼版主能否给我讲讲,PushRing( )函数是如何修改pOut的?HWM说过了,不搭界的2个指针, lxyppc 用的是uint。

1、PushRing ( )只能对 Ring.pIn 进行修改写入,Ring.pOut 对 PushRing ( )来说, 是只读数据(变量);

一头雾水,难道您说的是 pOut  8位机双字节的问题?那就16位机好了。或者那就uchar好了。

还真不知道mCount有什么用?是Push ( )要用还是Pop ( ) ,如果不是2者都要用,就无所谓临界资源,如果仅仅Push ( )用,谈互斥?

莫须有的东西,也拿来争论?

        并没看到KEIL程序用到这个变量,难道是咱们中国人考虑问题更全面?看上去都挺懂的,互斥啦,队列啦,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是不知道互斥保护的资源是个啥。

楼主:
难道您说的是 pOut  8位机双字节的问题?

恩,我就是说的这个,知道就行了。74楼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H:
73楼的这个我记得“救火车”曾经有个51上的例子,就是因为一个16bit的变量,当从0x00ff加1的时候,中间被打断,造成在主函数中读到的数据为0x1ff, 这种情况就会出错了,虽然它在调用的函数中是只读的。
就像在主函数 ...
引用 楼主:

帖子的地址我都贴出来了 ,你难道没有看见么?

在前面某楼,自己找找!!

给你找到了,在54楼!!!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看看54楼!

你这只小绵羊,.........

网友D:
讨论问题最好用实际代码说话。没实验过,凭空只是想象。

网友D:
这里有意设 pIn ,pOut 为uint类型。

看汇编结果。

    12: char _PopRing (void)  {
    13:
    14:  unsigned char  mCount;
    15:
    16:   while  (pIn != pOut)  {
    17:
C:0x0000    E50B     MOV      A,0x0B
C:0x0002    6509     XRL      A,0x09
C:0x0004    7004     JNZ      C:000A
C:0x0006    E50A     MOV      A,pIn(0x0A)
C:0x0008    6508     XRL      A,pOut(0x08)
C:0x000A    6017     JZ       C:0023
    18:     mCount=pIn - pOut;
    19:
C:0x000C    C3       CLR      C
C:0x000D    E50B     MOV      A,0x0B
C:0x000F    9509     SUBB     A,0x09
C:0x0011    F50C     MOV      0x0C,A
    20:   return (inbuf[pOut++ & (ILEN-1)]);
    21:
C:0x0013    0509     INC      0x09
C:0x0015    E509     MOV      A,0x09
C:0x0017    7002     JNZ      C:001B
C:0x0019    0508     INC      pOut(0x08)
C:0x001B    14       DEC      A
C:0x001C    5407     ANL      A,#0x07
C:0x001E    240D     ADD      A,#inbuf(0x0D)
C:0x0020    F8       MOV      R0,A
C:0x0021    E6       MOV      A,@R0
C:0x0022    FF       MOV      R7,A
    22: }
C:0x0023    22       RET
C:0x0024    00       NOP
C:0x0025    00       NOP

网友D:
好像0002处会因为中断改变pIn 结果,破坏 (pIn != pOut) 计算结果;
好像0011处会因为中断改变pOut 结果,破坏 mCount=pIn-pOut 计算结果;

是吗?程序设计者不是没想到:就算修改了也没什么呀?改变就改变吧,pIn 总是超前的,pOut滞后一位或几位提前判断“缓冲器空”又怎么了?再怎么样pOut也不会因差额而越过 pIn 吧?就因为这一点就大叫要加互斥?就否定 lxyppc ?!就把操作系统搬出来?

你们谁的方法都没"我"好,machunshui   ”这种方法可以用,不过有一个缺点.....”   lxyppc?“ 不是也要加互斥吗?....如果pIn 是指针你就玩不转了吧....”(意思也是有缺陷)哈哈,就自己的完美?

84楼的代码有缺陷吗?“滞后一个字节就是不行,就应该加互斥。....”

纯粹的卖弄,别人都看不到这一点?都是菜鸟,就他慧眼先发现了?“这里会因为中断造成错误..."

我不过是说话直接罢了,我周围这种人多的是,他们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去创新,对别人首先想到的精彩横竖看不顺眼。横加指责,“不行不行,这缺点那不足,...你创新课题写论文,把我往哪放?...."

有能力自己做个漂亮的,再不济把你慧眼发现的谁都没看出来的缺陷想个绝美的办法帮别人修改一下,别老盯着别人只动嘴,装师傅行不行?

    12: char _PopRing (void)  {
    13:
    14:  unsigned char  mCount;
    15:
    16:   while  (pIn != pOut)  {
    17:
C:0x0000    E50B     MOV      A,0x0B
C:0x0002    6509     XRL      A,0x09
C:0x0004    7004     JNZ      C:000A
C:0x0006    E50A     MOV      A,pIn(0x0A)
C:0x0008    6508     XRL      A,pOut(0x08)
C:0x000A    6017     JZ       C:0023
    18:     mCount=pIn-pOut;
    19:
C:0x000C    C3       CLR      C
C:0x000D    E50B     MOV      A,0x0B
C:0x000F    9509     SUBB     A,0x09
C:0x0011    F50C     MOV      0x0C,A
    20:   return (inbuf[pOut++ & (ILEN-1)]);
    21:
C:0x0013    0509     INC      0x09
C:0x0015    E509     MOV      A,0x09
C:0x0017    7002     JNZ      C:001B
C:0x0019    0508     INC      pOut(0x08)
C:0x001B    14       DEC      A
C:0x001C    5407     ANL      A,#0x07
C:0x001E    240D     ADD      A,#inbuf(0x0D)
C:0x0020    F8       MOV      R0,A
C:0x0021    E6       MOV      A,@R0
C:0x0022    FF       MOV      R7,A
    22: }
C:0x0023    22       RET
C:0x0024    00       NOP
C:0x0025    00       NOP

楼主:
假如mCount是unsigned short类型呢?
     9: char _popRing(void)
    10: {
    11:         unsigned short mCount;
    12:         while(pIn!=pOut)
C:0x008F    E509     MOV      A,0x09
C:0x0091    650B     XRL      A,0x0B
C:0x0093    7004     JNZ      C:0099
C:0x0095    E508     MOV      A,pIn(0x08)
C:0x0097    650A     XRL      A,pOut(0x0A)
C:0x0099    601D     JZ       C:00B8
    13:         {
    14:                 mCount = pIn-pOut;
C:0x009B    C3       CLR      C
C:0x009C    E509     MOV      A,0x09
C:0x009E    950B     SUBB     A,0x0B
C:0x00A0    F516     MOV      0x16,A
C:0x00A2    E508     MOV      A,pIn(0x08)
C:0x00A4    950A     SUBB     A,pOut(0x0A)
C:0x00A6    F515     MOV      0x15,A
    15:                 return(buf[pOut++ & (LEN-1)]);
C:0x00A8    050B     INC      0x0B
C:0x00AA    E50B     MOV      A,0x0B
C:0x00AC    7002     JNZ      C:00B0
C:0x00AE    050A     INC      pOut(0x0A)
C:0x00B0    14       DEC      A
C:0x00B1    5407     ANL      A,#0x07
C:0x00B3    240C     ADD      A,#buf(0x0C)
C:0x00B5    F8       MOV      R0,A
C:0x00B6    E6       MOV      A,@R0
C:0x00B7    FF       MOV      R7,A
    16:         }
    17: }

代码如上所示,在计算减法的时候是先计算的LSB的字节(大端格式)pIn现在是0x00ff, 执行到0x00A2 的中断到了加1,pIn变成了0x100,再回来计算结果算出来的结果是pIn==0x1ff-pOut。

网友A:
这个帖子很火

楼主:
:o结贴了还能回复

网友D:
不做不知道。原来LZ的问题解决方法如此简单。从下式看,mCount 有意设的 uchar类型,pIn/pOut 是uint类型,结果编译器优化只运算pIn/pOut低字节。

   18:     mCount=pIn-pOut;
    19:
C:0x000C    C3       CLR      C
C:0x000D    E50B     MOV      A,0x0B
C:0x000F    9509     SUBB     A,0x09
C:0x0011    F50C     MOV      0x0C,A

那么LZ的问题解决方法只要简单地把 mCount 的类型改为 uchar 单字节类型就行了。这大概无论在8位、16位机器上,mCount++/mCount-- 都是单条语句指令。

这样修改的条件肯定满足的,依据:
1、你的缓冲区长度不会达到0xFF,所以mCount 类型uchar没问题。
2、pIn/pOut指针高位一定在同一段内!
   证明:连接定位器肯定不会把队列(数组)定位在超过段边界(一页)的2个不同段,即使你的队列长到不合理,也可以通过连接器参数定位在也页边界。(INPAGE),所以指向队列头尾的指针pIn/pOut 高位也肯定相同。
   51单片机的DATA 指针仅仅一个字节而已,高位为00.  LZ的pIn / pOut 也可设置为指向DATA空间的单字节指针?

   所以,LZ的所长程序可用。但要做相应修改。既然LZ是8位机器,那么根本不存在 mCount需要互斥这类问题。

    86楼已经想到了?你的问题只是设想吧。编译器优化早就解决了。你设想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异常,以上几个问题可能发生吗?pIn , pOut  2个指针分别指向了不同的内存页?缓冲区长度设置到了大于0xff  ? 编译器优化能通过么。编译器有很多规则,不会让你那么干。

     结果,即使pIn/pOut 是指针类型,mCount = pIn - pOut; 也是对的。(无需互斥)

接着可以证明inbuffer[pIn(指针类型)% ILIN ]也是对的,——编译器默认指针类型= int 类型。这一点可以在自己的编译器上试试,也可以查查《C语言大全》关于类型转换。

(“pIn/pOut 如果是指针,你就玩不转了吧...." )说这话的人不好下台了。尴尬。

楼主:
发个周立功的代码
unsigned char CAN_ucReadPacketBuffer (void  *pBuf, void  *pRead)
{
    tCANPacketBuff *pRecBuf;
        tCANPacket *pReadBuf;

        pRecBuf  = (tCANPacketBuff *)pBuf;
        pReadBuf = (tCANPacket *)pRead;

        if (pRecBuf->ucSize == 0 )
        {
            pRecBuf->ucBufEmpty = EMPTY;
            pRecBuf->ucBufFull  = NOT_FULL;

            return EMPTY;
        }

        pRecBuf->ucSize --;
        *pReadBuf = pRecBuf->Buffer[pRecBuf->ucRead];
        pRecBuf->ucRead = (pRecBuf->ucRead + 1) % PACKET_MAX_BUF;

        return NOT_EMPTY;
}

楼主:
;;;206            pRecBuf->ucSize --;
;;;207            *pReadBuf = pRecBuf->Buffer[pRecBuf->ucRead];
;;;208            pRecBuf->ucRead = (pRecBuf->ucRead + 1) % CAN_MAX_Buffer;
;;;209
;;;210            return NOT_EMPTY;
;;;211    }
000092  e8bd81f0          POP      {r4-r8,pc}
                  |L1.150|
000096  78a8              LDRB     r0,[r5,#2]            ;206
000098  1e40              SUBS     r0,r0,#1              ;206
00009a  70a8              STRB     r0,[r5,#2]            ;206
00009c  7928              LDRB     r0,[r5,#4]            ;207
00009e  eb000280          ADD      r2,r0,r0,LSL #2       ;207
0000a2  f1050008          ADD      r0,r5,#8              ;207
0000a6  eb000182          ADD      r1,r0,r2,LSL #2       ;207
0000aa  2214              MOVS     r2,#0x14              ;207
0000ac  4638              MOV      r0,r7                 ;207
0000ae  f7fffffe          BL       __aeabi_memcpy4
0000b2  7928              LDRB     r0,[r5,#4]            ;208
0000b4  1c40              ADDS     r0,r0,#1              ;208
0000b6  2114              MOVS     r1,#0x14              ;208
0000b8  fb90f2f1          SDIV     r2,r0,r1              ;208
0000bc  fb010012          MLS      r0,r1,r2,r0           ;208
0000c0  7128              STRB     r0,[r5,#4]            ;208
0000c2  2005              MOVS     r0,#5                 ;210
0000c4  e7e5              B        |L1.146|

楼主:
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Q:
以前还撞上过:)

网友D:
keil 的用法。没有用到mCount这个变量。空/满照样判别。

****************************************************************************/
/*                                                                          */
/*       SERIAL.C:  Interrupt Controlled Serial Interface                   */
/*                                                                          */
/****************************************************************************/
#pragma CODE DEBUG OBJECTEXTEND
#include <reg52.h>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8052     */

#define  ILEN  8                      /* size of serial receiving buffer    */
unsigned char  istart;                /* receiving buffer start index       */
unsigned char  iend;                  /* receiving buffer end index         */
idata    char  inbuf[ILEN];           /* storage for receiving buffer       */

/****************************************************************************/
/*       _getkey:  interrupt controlled _getkey                             */
/****************************************************************************/
char _getkey (void)  {
  return (inbuf[istart++ & (ILEN-1)]);
}

/****************************************************************************/
/*       serial:  serial receiver / transmitter interrupt                   */
/****************************************************************************/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1  {     /* use registerbank 1 for 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c;
  bit   start_trans = 0;
  if (RI)  {                         /* if receiver interrupt               */
    c = SBUF;                        /* read character                      */
    RI = 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        */

        if (istart + ILEN != iend)  {
          inbuf[iend++ & (ILEN-1)] = c;
        }
    }

}

网友D:
以前的思维太局限了。

突然看出 Keik 关键精彩的地方,让我们无谓地争论了半天。
          mCount=pIn-pOut;
上式2个变量pIn / pOut 位置放错了! 应该是:
         mCount= ILEN - (pIn-pOut)  = ILEN+pOut-pIn ;
或者就是: mCount=pOut-pIn;        //pIn 是由其他函数改变的量,应放在后面。
不放心就: mCount=abs( pOut-pIn );

看懂了别人写的精彩之处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网友R(2012-01-27):
顶上来,看我以前08年回复一个网友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90-1-1.html
21ic保留不完整,我做的关键的两段优化过程也不见了。
对于kfifo的51上修订版本gfifo,在单核51上,在单写单读的fifo应用中,不需要互斥保护,而且代码质量比本帖子网友提到的任何一个代码解决方案都要好(从时间、空间、代码可读性和通用性都要好)。

网友S:
64楼冷漠

     那么“变量的赋值和引用越近越好,变量的跨度和生存时间越小越好。”这是使用变量的基本规则吧?

    我能够在本函数内部利用已知条件求得局部变量 mCount,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攻击窗口”扩大到另一个函数?!
    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存在攻击窗口。41楼认为无法利用已知条件求得mCount ,所以不得不设立了大跨度、长存活时间的攻击窗口。那么 lxyppc 怎么就能利用函数内部已知条件求得 mCount ?特别是Keil 也是这么做的。——能够缩小变量作用域,取决于程序员的“智力上的可管理性。”(而不是“方便性”)

冷漠兄说的都是书上看来的内容,反对者都是自己的“创新想象”。

能有创新想象的人应该去写书。和书上教授辩论能说明自己更高明?听说冷漠写的书快出版了,我想他不会再来这里和谁辩论了。最好自己也写一本比冷漠还高明的书才体现个人的尊严。

、、

网友T:
一个调用queue_push函数块 一个调用queue_pop弹出!里面夹杂一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