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平台下LCD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在做AT91RM9200平台下用S1D13506驱动LCD的东西,移植2.4的linux操作系统后(加载framebuffer了),LCD屏(sharp LQ080)总显示大量的亮彩色条纹,还请高人指点什么原因?LCD屏显示的图像,S1D13506驱动电路和S1D13506.h在附件里

网友A(2010-01-04):
和我的现象一样。
我使用lpc2478驱动群创7寸TFT,
昨天终于查明程序错误导致,行场信号没有。
目前正在调试中。

可惜咱两不是类似平台,
帮不了你

网友B:
先测试H,V信号。还有DE,pix_cl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