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延时电路图

楼主(2010-01-04):
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延时电路,具体要求如下:

     当电路接通DC24V电压时,开关K延长3-4秒钟闭合;然后大概1-2分钟后电路会自动断开DC24V电压,开关K直接被断开。

注意:1. 此24V电压在工作机器上会自行产生和断开,关键是如何实现开关K3-4秒后闭合。
         2. 此反复动作比较频繁,大概是2-3分钟将进行一次上述循环动作,希望设计时能考虑一个耐用的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难道没人可以帮忙吗?
:'(

网友A:
运用单片机、PLC可以达到。我很久没看过了,程序都忘了,反正随便一个都能实现!

网友B:
延时开关用单稳态电路即可实现,开关元件用MOS管。

楼主:
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呢?
邮箱:leoschina@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C:
只需买两只时间继电器即可办到的任务

网友D:
时间继电器  OMR的  上面可以设置(转几圈) 而且时间也很准

网友D:
你要反复工作的话只要你用单片机去进行搞个小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