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的I/O内部上拉/下拉的理解

楼主(2010-01-04):
可不可以理解为,当I/O做为输入时,需要设定内部上拉电阻.
若I/O作为输出时,需要设定内部下拉电阻.

网友A:
二者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要结合前级电路判定。

网友B:
输入跟输出,还有上拉,下拉是需要根据你电路要求来定义的.

网友C:
那么上拉,下拉的电阻的阻值的大小怎么确定啊?在公司问了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都说用10K,或者47K,或者100K等。我是新手,很想知道这些阻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
具书上说,这个阻值,可以随便的.好像是1K__100K都可以.
阻值大,则电流小,阻值小,则电流大,视情况定

网友B:
因为我们单片机属于数字电路的范畴,主要以电平的高低来做判断,不像模拟电路那么多值,所以只要不影响设计上的电平值,什么样阻值的电阻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B:
但考虑的功耗问题,所以不要选取太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E:
看具体应用吧.上拉电阻太小的话,功耗比较大,上拉电阻太大的话,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F:
没关系啊,仔细搜一下上下拉电阻的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