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用的帅的哥们帮个忙,咋删除下里面那根线

楼主(2010-01-04):
如题,帮忙把附件里的线给删除一下,同时告诉一下删除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图是空的,删了再建一个就行了

网友B:
edit-select-all

然后删除。

网友C:
我治不了的顽疾。。。没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帅哥,由于我们公司产品在元件位置上比较有要求,所以在元件摆放上比较乱,怕把图放出来叫大家几天吃不下饭;另外也涉及到公司资料不准外发等问题。所以图上的元件被我删除了再放上来的。这个线孤立在禁止布线层外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主意。全选倒是能选中,也可以删除。不过全删除了……试过选择需要的“复制”,再删除全部,最后再“CTRL+V”。结果是这玩意又出来了……火!:(

网友D:
开始我也奇怪删不掉,后用edit-select-all ,再用工具栏上的剪刀!!LZ试试。我这是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是能删除,关键是把其他元件及布线都删除了(在这个图里没有其他元件,是因为涉及公司图纸,其他元件被我删除了)……:(

网友E:
设置铺铜的网络为GND
然后在其所在的位置画一条为GND的线.
然后rebuild.
铺铜就出来了

网友F:
真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试了一下,全选后,可以选中这条线。
在这条线的右方有三片覆铜区域,这个应当是你板子的位置吧?这条线应当是在板子的左上方向上。删除另外三个区域的覆铜后。全选,剪切,粘贴,发现这条线也是覆铜,只是好像没有显示完整,应当是当初覆铜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你试试这样能否可行。先备份你的文件。全选,然后再Deselect->inside area,选中你的板子,也就是将用这种方法选中这条线,而不选中板子,如果这条线处于选中状态,而板子未选中的话,按shift+del删除。

网友H:
你可以全选,然后再S T 把不用删除的去选中状态,就可以删除那条死线.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呵呵,帅哥,由于我们公司......这个线孤立在禁止布线层外面。
引用 网友J:

在图外面就好办了,edit—select—outside area(快捷键SO),然后沿着禁止布线层之外圈一个区域,就把这条线选中了,ctrl+delete可删除

网友K:
首先全选,然后ctrl+c后左击复制,然后ctrl+v挑个旁边的位置左击放下。eea撤销所有选择,然后圈选你要保留的那部分铺铜选中后ctrl+c后左击复制,然后全选删除所有的东西,然后ctrl+v就可以了。
这是我弄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建议不错!也完全看到了问题所在。其实这个板是双面板,但是三个敷铜。其中一个是GND的,另外两个是GND_0的。应该是当时画板的发现问题后,更改了地的网络,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就这样没解决了。那条线是画的一条线,但不知道怎么的就溜进敷铜里面去了。结果怎么选择都选不中,删除敷铜又删不掉它。如果所有都删除再重新敷铜,又敷不上了。只有区域取消选择才够好用。全选后把包括敷铜在内的区域取消选择再删除选中,就O了。删除掉以后,GND的敷铜会自动不见了。

网友L:
我没有看到你的线在哪里:Q

网友M:
这个不是单纯的一根线,肯定是某个器件上的线,而那个器件你没锁定,而后又不小心把那个器件的主要部分删除了,唯独漏了这根线,所以你以为整个器件都删除了,其实没有,由于移动了位置,所以你现在点选也点不到那个器件。
    估计是画器件的时候,误画了的线。
生成库,把其他层都关掉,你仔细看看到底是那个器件上的。找到就好办了,不用教了。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操作是很可行的:victory: ,可惜当时我结帖的时候网站延时没出来,没给你加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复制再删除再复制回来,不行,因为好像与其中一个敷铜绑在一起,但是删除那个敷铜又删除不了这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看不到啊??
过来……撅起屁股让我小抽两巴掌,你就肯定能看到了:$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这不是元件的错误,而是画的线和敷铜之间的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操作是很可行的:victory: ,可惜当时我结帖的时候网站延时没出来,没给你加分了……
引用 网友J:

嘛分不分的,乐呵乐呵得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