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56r64 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A/D转换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去掉R2后
如何使A/D转换的结果为一个确定值?

网友A:
A/D转换结果是一个定值是什么意思,是说参考电压吗

网友B:
看不出来R2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给它一个很定电压,转换结果不就是个定值了?

楼主:
是我问的有问题
在外部加入检测电路
问题解决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LS能具体说下怎么简单吗

网友E:
给个解决方案,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F:
共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