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3节串联镍氢电池充电,用34063将12-24V的外部电压转换成4.25V给电池充电(恒流转恒压),在做充电指示灯的时候就麻烦了,想用运放做个电压比较,问题是输入电压不定,没有稳定的参考源,该如何比较呢?哪位大大有好的办法,帮我画个草图
是想做个充电完成指示 电池电压到某个点 LED就亮

网友A:
lm358是放大器,不是比较器,集成的放大器与比较器是不一样的
放大器做比较器速度严重跟不上速度

网友B:
充电指示灯和电压比较器有什么关系?是要做充电完成指示还是输入电源指示?

网友A:
"问题是输入电压不定,该如何比较呢"
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楼主:
手头上只有LM358 可以做个充电指示用么?
是想做个充电完成指示 电池电压到某个点 就LEDl亮

楼主:
本来是想用输入电压 用电阻做个分压 检测电池电压 但是输入电压不定

网友C:
需要做个稳定的基准电压,用431就可以,基准电压提供给运放的一个端,运放的应外一个端经过可调电位器、电阻接到你的电池上,另外加上没有电池时的监测,使不接电池时指示灯关断。

网友D:
你都恒压充电了,还测什么电池电压?电池充没充满端电压不都一样?
这种充电方法充电器或电池都会很快挂掉。

网友E:
呵呵,
应该恒压时测电流,恒流时测电压,明白吗?

网友D:
最好是掐断充电通路再测电压,不然内阻大的旧电池,电压升得最快。

楼主:
说不清楚了 重新编辑下 上图

网友D:
用个TL431,内部有基准,加两个分压电阻,输出接个限流电阻串LED挂到电源端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老大啊 TL341好买么?有没有其他可以代替的元件?

网友D:
不会比358难买,价格只有358的一半不到(小于2毛),呵呵。。。

网友F:
充电器不是这么做的,要恒流充,而且要是实时监测电池的电压(监测电压时,断口电池两端的充电电压),在电池电压的不同阶段,充电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间断恒流充的和不间断恒流充,充满后自动断开。

网友G:
顶,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H:
最简单的用稳压管做基准电压拉

网友I:
充电器不是这么做的,要恒流充,而且要是实时监测电池的电压(监测电压时,断口电池两端的充电电压),在电池电压的不同阶段,充电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间断恒流充的和不间断恒流充,充满后自动断开。 ...
引用 网友F:

:victory: 我只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呵呵,说的不对可以指点一下嘛。

楼主:
用个TL431,内部有基准,加两个分压电阻,输出接个限流电阻串LED挂到电源端即可。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手册TL431是将参考电压用2个电阻编程至不高于36V的指定电压  想不出怎么单用一个TL431使电池电压大于4.2V时 使LED灯亮,能麻烦老大给个草图学习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