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3节串联镍氢电池充电,用34063将12-24V的外部电压转换成4.25V给电池恒压充电,在做充电指示灯的时候就麻烦了,手头上有个LM358,做个电压比较,问题是输入电压不定,该如何比较呢?哪位大大有好的办法,帮我画个草图

网友A:
1# zaq1015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根据实际条件进行参数调整,也可以将三极管改成358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