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答一个关于rfft问题

楼主(2010-01-04):
这儿传图片不方便,我压缩了一下,希望高手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反变换的结果和初始的数据是相同的,所以rfft和rifft应该是对的。

第3个图是rfft之后的1024个频域的数据,图的横轴是时间对吗?你希望那个尖峰在t=0.001时出现?这两者之间没啥联系。也许我理解错了你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序列FFT变换后,在频域中波峰的位置对应于信号的频率,这是坐标轴横轴用频率表示的情况。但如果坐标轴用时间轴表示的话,这个波峰的位置应该对应的就是信号的周期啊。我用其它的FFT函数做傅里叶变换时显示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但是用这个DSPLIB库中的RFFT函数显示出来的却不对。不过这个显示的0.000854与0.001差不太多,我觉得应该是在FFT计算中数据精度的问题吧。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我最疑惑的是这个波形,按理说两个波形应该是对称一样的才对啊,为什么这两个波形却这么大的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