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流失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给出的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补一个容抗呢

网友B:
请完整说明你的问题。不要让人找你的问题。

根据你现在提供的条件,可以想象出许多东西,很难回答

网友C:
真的是问题提得很不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模拟开关与电容串联,然后整个在一个电路中,当模拟开关关断时,有1nA的漏电流作用在电容上,已知漏电流失配为5%,容抗为1nf,求电容上的电压降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模拟开关与电容串联,然后整个在一个电路中,当模拟开关关断时,有1nA的漏电流作用在电容上,已知漏电流失配为5%,容抗为1nf,求电容上的电压降为多少

网友C:
不明白你最终的想法,但我认为在开关关断的那个时间里电容两端的压降值可近似为关断之前所充电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一个模拟开关与电容串联,然后整个在一个电路中,当模拟开关关断时,有1nA的漏电流作用在电容上,已知漏电流失配为5%,容抗为1nf,求电容上的电压降为多少

这个和时间有关。如果时间足够长,失配不失配,结果都一样。如果时间短,又与初始值密切相差。

具体计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程估算。

网友B:
关于“漏电流”,这个有点不明白。
看资料,也都只看到这个概念。不知道它说的漏源指谁?是开关泄漏电流还是开关偏置泄漏电流或者是两者都有。没有得到过具体的答案。

网友A:
楼主在7楼才算交待了问题之所在,但仍不够详细,仍无法判断。如果想获得直接性的帮助,准确、详细的描述问题是必需的,包括正确的使用术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失配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到计算中去,对电流的影响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那道题就这么多条件了,是一个采样保持电路,3个模拟开关的那种,通过高低电平使电路分别处于采样和保持状态,其中的最后一小问就是这个。我现在关键想知道失配5%这个条件怎么用,他也没给时间,想算电压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