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电路的小小疑惑

楼主(2010-01-04):
1:差分返回电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回路?
2:差分线是参考的地平面还是参考的差分对?
3:DDR的时钟线是真正的差分线吗?

网友A:
差分信号是1对信号即2个单端信号,回路当然是GND

网友B:
1:差分返回电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回路?

差分负载通常需要直流偏置,所以其有一个对地的直流回路。但是由于差分信号(电磁波)主要是由两根差分信号线作为波导,所以就信号而言(交流)回路是两差分信号线,而对地只是共模信号回路(通常忽略)。

2:差分线是参考的地平面还是参考的差分对?

既然是两条差分线作为波导,所以其为相互参考。通常无需参考地。

3:DDR的时钟线是真正的差分线吗?

只要是对称的,通常就认为是差分的。没什么真假之分,但也许有偏重于数字或模拟之分。

网友C:
差分负载通常需要直流偏置,但是也不用需要GAD,可以用负电源代替。

楼主:
3楼和4楼的兄弟:
1:所谓差分线的直流偏置是指的什么?比如DDR的CLK&/CLK的直流偏置是什么?
2:所谓对称是指的什么?如果相位相差180就可以认为是对称的吗?
3:如果是单端信号,信号的高低电平很好理解,但是作为差分信号,是否是一个差分对来决定高低电平,何时  为高,何时为低?

楼主:
3楼的兄弟:
但是由于差分信号(电磁波)主要是由两根差分信号线作为波导,所以就信号而言(交流)回路是两差分信号线,而对地只是共模信号回路(通常忽略)。
可否这么理解您的这句话:差分线互为参考?

网友B:
关于(直流)偏置,就是保证器件正常工作状态(或工作点)所必须的信号直流成份。虽然我们一般总是关心信号中的纯交流部分,但是器件要能正常地工作在我们所期望的状态下(如线性状态)必须附加一定的直流成份,这便就是“直流偏置”。器件的差分输入是由两个对称的输入构成的,为了保证器件的正常工作,同样必须给每个输入端加适当的直流偏置(分别对地加上对称而同向的电流或电压)。

差分中的对称是指两条信号线和两个负载以及驱动的电特性几乎都是一致的,这样可以保证外界对两条差分线的干扰是同样而是一致的。由于差分接受器件都有相当高的共模信号的抑制功能,所以采用差分线传输信号具有特别高的抗干扰能力和信噪比。差分信号由两个相差180的信号构成,如此构成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差分信号传输特性(传差模抑制共模),而非对称性。

差分信号的高低定义是两信号的差。既然是差而且两信号线是对称的,就必须预先表明哪个减哪个。所以通常可以看到,差分线或驱动和负载上会标有“+”和“-”标记用以识别正负关系。

网友D:
差分线在接近低平面的时候,主要回路仍是地。

网友B:
差分线在接近低平面的时候,主要回路仍是地。
引用 网友D:

注意:(PCB)差分线通常要求两线充分接近,其与地平面的“交流关系”正好相抵,故交流回路对地可以忽略。这些如果能用“场”的观点来看的话更为清楚。

楼主:
HWM:您好,多谢您不厌其烦的回答,谢谢!
1:关于直流偏置,如何得知一个器件的直流偏置,或者是否可以通过测量得到? 2:差分是用“+”和“-”进行标识,在接收端内部,如何通过“+”和“-”的差值关系来定义信号的高低? 3:差分的交流回路相互抵消,如何理解?比如DDR的CLK和/CLK,这里并无负电压,如何抵消?

网友B:
1)器件所需的直流偏置通常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

2)由器件内的结构所决定的,具体可以参考由三极管构成的差分放大器,也可以分析一下由三个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

3)虽然都是正的,但去掉直流成分就成交流了。这也是一种“偏置”。直流回路经过地线,而交流回路则在地线上相互抵消。

楼主:
多谢HWM,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E:
HWM 您好!
  我想确认一下,模拟差分信号和数字差分信号有什么却别。还有模拟差分信号在PCB Layout的时候怎么布线。谢谢!

网友B:
模拟差分信号和数字差分信号没有特殊的区别,类同于普通的模拟和数字信号的差异。只是此地是相位相反两个差分信号对而已。布线按差分线的布线法则即可,即双线尽可能的靠近且等距离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