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数程序判断的思想

楼主(2010-01-04):
在做一个DEMO时,需要对按键进行奇偶性的判断

采用的方法是,每有一次按键,将对通用寄存器R0加1,然后,判断R0的bit 0位的值是否为0,如果为0则表示为偶数次按键,若为1则表示为奇数次按键.

请问,这种方**确吗?能行的通吗?

网友:
使用一个全局寄存器即可

网友A:
在做一个DEMO时,需要对按键进行奇偶性的判断

采用的方法是,每有一次按键,将对通用寄存器R0加1,然后,判断R0的bit 0位的值是否为0,如果为0则表示为偶数次按键,若为1则表示为奇数次按键.

请问,这种方**确吗?能行的通 ...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

网友B:
用异或也行,不过还是递增运算方便。
如果支持位操作,当然还是位操作最经济

网友C:
用R0有意外修改的可能吧?毕竟是通用寄存器。

网友:
“用R0有意外修改的可能吧? ”
什么地方用了R0都不清楚那这程序编得就悬了,不过R0之类的还是尽量省着用的好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下踏实了!

楼主:
经过反复实验终于把几部分软件合在一起了

这种奇偶次数的判断,很好,用的很爽,也很简单

楼主:
不知是否会有后遗症或不稳定因素

网友D:
可以,大道至简...

网友E:
我有一个老师 是这么做滴
配置奇偶校验的串行通讯模式
把数放到sbuf里面  读出来 P的状态即可

这是一个硬件奇偶校验器。。。。

网友F:
奇偶校验原来可以这样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