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的摄像头模块?

楼主(2010-01-04):
在实验室找到一个模拟输出的摄像头模块,有支架和镜头,外观是全黑色的,壳子是金属的,形状是2.5cmX2.5cmX1cm的长方体加一个1cm半径X1.5cm长的镜头,拆开里面有红、黑、黄、白四个伸出去的线,分别标注5V、GND、VO、AO,板上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被黑色胶带缠起的晶振和一个mic比较明显,在背面的右上方有标注:21IC(Ver 2.0)字样,芯片上贴了胶带,很结实,拆开的话估计只能破坏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实验室什么时候遗留下来的,也找不到相关资料了,希望知情人士给点指点(如芯片型号,和这个模块的来历,用在什么地方的),谢谢!

网友A:
通上5V电源,VO接电视机的视频输入即可。

网友B:
这个东西可不是21IC的,巧合而已,VO、AO分别为视频输出和音频输出,接监视器或电视机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转成数字信号进行图像处理要怎样转呢?是不是要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用高速AD进行转换,具体型号要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来选择,各大模拟半导体供应商都有生产,如NS、TI、MAXIM等等,MAXIM的选型链接为:http://para.maxim-ic.com/cn/search.mvp?fam=fast_adc&hs=1。不过对初学者而言,最好选用成品数字图像处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