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信号调理的电路,请教大家

楼主: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以上的图中从PT1输出2MA电流信号,经过200欧姆的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R17和R16组成1.5V的偏置电压,运放是358,但是为什么在示波器测量后,输入的正眩波信号(工频50HZ),输出的波形整个都变形了。
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不是我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呀。谢谢

网友A(2010-01-04):
分压偏置接到互感器的另一端,你这样接输入信号也给衰减了。
运放输出不能对地接电容,这个常识。

楼主:
谢谢,我对模拟电路实在不怎么样,AWEY能不能给画个示意图呀。谢谢。

我这样为什么会造成输入信号衰减啊。不太明白。

网友A:
对信号,电源和地是等效的,你把图中的2.5V看成地,信号是不是被衰减了?

网友B:
要学会用叠加原理.
第一个运放输出Vo=2.5*3/5 + Vin*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