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采集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

楼主(2010-01-04):
用单片机的AD来采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出来是交流小信号,要变成直流才行,如何用普通二极管整流压降太大,用哪个电路可以比较好的实现这个功能??

非常感谢各位!
大部分都是建议直接采,然后计算!
这几天在忙其它的了,还没弄!
如果是先放大交流小信号,然后变成直流,这样应该怎么搞呢?

网友A:
不用变,直接软件算法解决。
如果用硬件,要准确测量有效值的话,需用真有效值检波电路,那玩意特贵。

网友B:
运放。
互感器厂家都提供的。

楼主:
谢谢回复!

那一个周期至少要采多少个点呢?

我只要测市电电压,不要求很准,范围为:0~300V

算法就是按那个有效值公式计算么?

我是用51(STC)单片机,怕计算量太大。。。

楼主:
mohanwei

3楼: 运放。
互感器厂家都提供的。

------------------------------

那个出来是交流。。。

网友C:
mohanwei

3楼: 运放。
互感器厂家都提供的。

------------------------------

那个出来是交流。。。
引用 楼主:

交流就不能用运放了?
运放放大之后AD采样算有效值

网友D:
精密整流,再滤波。

网友A:
算法:
求出一个周期的平均值,得到零点的电压值,
再将一个周期内每个采样值与零点的差值平方,将各点的平方和取平均,再开方,
就得到有效值了(均方根值),精度取决于采样率和AD的分辨率。
不过用51来做,可能太费资源了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在数据里找峰峰值,再除以6.28

楼主:
交流就不能用运放了?
运放放大之后AD采样算有效值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那意思!!!

楼主:
~~~~

awey
8楼: 算法:
求出一个周期的平均值,得到零点的电压值,
再将一个周期内每个采样值与零点的差值平方,将各点的平方和取平均,再开方,
就得到有效值了(均方根值),精度取决于采样率和AD的分辨率。
不过用51来做,可能太费资源了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在数据里找峰峰值,再除以6.28

--------------------------------------------------------------

我初步打算采用8位AD,1.25MS采样一次,一个周期内(20MS)采十六次,然后计算,这样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E:
我用的28335片内ad,12位
电流互感器5A/2.5mA
24点采样,DFT算法,精度能到千分之一

有原理图吗

网友F:
可以使用傅里叶算法,直接计算出 有效值,可以一个周波采集24个点

网友E:
8楼算法精度不高吧

给LZ个建议,12点采样,DFT算法,没有乘法,不影响实时性,我在MSP430上用过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形。
有个设计参考,不知楼主能否用上。
转载全文如下:
处理双极性传感器信号的单电源电路
      我最近设计了一个微控制器用模拟前端电路,该电路输入信号由标准全桥传感器产生,此弱信号经过放大后被送入模-数转换器(ADC)。最后,微控制器读取数据并处理。
      该传感器和与其连接的设备本身决定传感器输出电压为双极性。该信号必须放大并数字化,但未找到能处理双极性输入的单电源运放,更糟糕的是,能找到的单电源ADC都不能处理双极性输入。 经过两天努力,终于找到一些元件可以完成该功能,或作为替代选择。与一些大IC制造商的工程师们探讨,他们也没给出有效建议。 突然我想到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法。我用两个反向输入的放大器(IA1和IA2)连接到桥的阻性传感器上(如图示)。每个IA输出分别驱动一路ADC。(该方法至少需要两路ADC。) 其他功能由软件实现。通过监控两路电压,可以预测信号极性,测量传感器输出信号幅度。 原电路采用INA122测量仪表用放大器和LTC1594四路ADC。如果再增加一个INA122芯片,并且修改代码,可以不需要双极性电源、所有新的运算放大器和不同的ADC。

网友H:
用运放,不要整流在滤波,那样太麻烦,直接数字采样,然后通过傅里叶变换,找到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I:
只采峰值即可

楼主:
15楼
gxs64

-------------

可以稍微讲解一下么/
谢谢!!!

楼主:
~~~

13楼: 8楼算法精度不高吧

给LZ个建议,12点采样,DFT算法,没有乘法,不影响实时性,我在MSP430上用过

-------------------------------------------------------------------------------------------
你那种做法精度能达到多少?
DFT算法计算量大么?

网友E:
精度关键是你那八位的AD决定的
。。。
八位去掉一位就是七位
你说能到什么精度

计算量很小,只算基波的话

楼主:
algr
20楼: 精度关键是你那八位的AD决定的
。。。
八位去掉一位就是七位
你说能到什么精度

计算量很小,只算基波的话

--------------------------------------

好的,我去找找DFT方面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千万别把市电的波形看成是正弦波,实际测一下就明白。

网友J(2010-12-03):
请各们牛人给推荐个原边电流最小为5个mA时,副边有线性输出的测量型电流互感器,最好能给小弟一些资料与电路做做参考谢谢。我的邮箱为shgxx015@126.com我的QQ810196100

网友K(2013-02-05):
19楼  在吗 你不是说你用过吗? 能细聊吗

网友L:
  收音机的,检波电路

网友M:
直接采集,软件计算,一般项目上都怎么干。

网友N(2013-12-24):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28335片内ad,12位
电流互感器5A/2.5mA
24点采样,DFT算法,精度能到千分之一 ...

互感器的采集电路能贴出来吗?
谢谢楼主了

网友O:
正要找呢,十分感谢哈

网友P(2017-02-08):
用运放,不要整流在滤波,那样太麻烦,直接数字采样,然后通过傅里叶变换,找到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Q(2018-12-24):
引用 网友P:
用运放,不要整流在滤波,那样太麻烦,直接数字采样,然后通过傅里叶变换,找到信号的有效值 ...

请问,傅里叶变换有参考的算法吗???

网友R(2019-03-06):
傅里叶变换是分析频域的,用不到。计算有效值用均方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