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外部晶振是使用出问题了?

楼主(2010-01-04):
本人写了个程序,当用内部RC时(CKSEL3:0为0001)一切正常,
但是当我连接了外部8M 的晶振以后,CKSEL3:0为0000,程序就不显示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管CKOPT 设置为0或者1都没用
望高手帮忙解决  是不是熔丝位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好啊....
AVR用的是  ATMAGE16的

网友A:
熔丝设置成0000是要用外部有源晶振的,用普通晶振不行,用普通晶振需要设置成1111,你现在无法改回去了,只能用高压编程器恢复,或者去买一个有源晶振接上才能恢复了.

楼主:
但是我没有设置 加密位 LB1,LB2啊;这样也会把芯片锁死的啊......
谢谢 楼上的回答啊

网友A:
这和加密位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的CPU已经没有时钟输入了,所以SPI或JTAG无法工作,也无法在修改熔丝位了.只有用高压编程器,或另外用有源晶振输入时钟才能使ISP或JTAG接口工作起来,才能进一步修改熔丝位.

楼主:
在这里非常感谢天地有源 的帮助,在此道一声谢谢

网友B:
我一般都不敢设置熔丝

网友(2010-02-03):
我是在AVR STUDIO里面设置熔丝。。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问题啊。。
不要怕设置熔丝位。。。

网友C(2011-03-06):
以前锁死后试过 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模拟时钟

网友(2011-05-18):
最简单用三个非门组成环状输出高频信号,解熔丝很方便

网友D(2014-09-18):
AVR比起51最麻烦的就是工具的繁杂,熔丝的麻烦,这些很容易让初学者放弃